[家电] 拆解戴森v6/v7/v8 马达

楼主(2019-07-05):
戴森v6/v7/v8马达 结构都一样 就驱动板稍有不同

网友A:
这是所谓的数码马达吧

网友:
高速马达,内有乾坤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所谓的数码马达吧

数码马达就是个噱头 宣传的时候可以显得高大上  实质就是单相无刷电机  但是宣传的时候直接说是无刷电机会显得捞B

网友:
引用 楼主:
数码马达就是个噱头 宣传的时候可以显得高大上  实质就是单相无刷电机  但是宣传的时候直接说是无刷电机 ...

说数控也没毛病,有单片机就有数字信号嘛

网友:
电路复杂的一塌糊涂,转子倒很简单小巧。

网友B:
只能看看的高级货

网友C:
电机磁路比较特别,4个非对称线圈内转子设计,不同于电脑风扇的十字线圈。

网友:
楼主卖这个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机磁路比较特别,4个非对称线圈内转子设计,不同于电脑风扇的十字线圈。 ...

是对称的  和电脑风扇十字线圈一个原理 只是电脑的是外转子 磁铁是橡胶软磁 戴森是内转子 用的磁钢  我用大功率电脑风扇的驱动板 可以驱动戴森这些马达 所以它和电脑风扇是一个原理

网友:
这个是在马来西亚槟城的伟创力工厂生产的,我们公司提供了一些生产设备。

网友:
谢谢分享,一直想知道里面的结构。

网友:
这个电机 电路好在哪里?

网友(2020-04-02):
好像是V6吧,V8好像不同

网友(2020-10-12):
引用 楼主:
是对称的  和电脑风扇十字线圈一个原理 只是电脑的是外转子 磁铁是橡胶软磁 戴森是内转子 用的磁钢  我用 ...

说法不准确,电脑不全是橡胶磁,笔记本很多用的是粘结钕铁硼,戴森内转子这个也是,追觅今年的15万转也改用粘结的了。

网友:
就一直想知道高档马达的秘密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只能看看的高级货

就是价钱贵而已,谈不上高级。我嫌它重心太靠近把手,提着比那种便宜货费力,用得反而少。

网友(2023-03-08):
控制板哪里有卖的

网友(2023-04-23):
风扇扇叶好少,居然有那么大吸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