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 标称5V-0.6A的交换机能不用12V供电?

楼主(2019-07-05):
腾达S108交换机
标称5V-0.6A的交换机能不用12V供电?会不会凉了!!!

网友:
不能,原因1,电容耐压可能不够,原因2,1117虽然能12V,但可能热死

网友A:
搞久了会把117搞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搞久了会把117搞坏的

好的,谢谢了,整一个:DC-DC 5A降压稳压电源模块  这样子可以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好的,谢谢了,整一个:DC-DC 5A降压稳压电源模块  这样子可以吗?

直接DC-DC降到3.3v,跳过1117:lol:

网友:
5V的一般不能用12V,5V电路会有非DC-DC电源直接接在5V上,

一般9V以上的可以接7~18V电源,最多也就炸个电容。

网友:
一般都内置稳压电路,一般可以使用不过不建议!

网友:
不行,1117撑不住

网友:
有必要折腾吗,手机充电器改一下插头不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直接DC-DC降到3.3v,跳过1117

LOOKBALL说的对

网友:
1117扛不住12v,看图片还是杂牌的1117,我试过,1117不加负载加12v直接烧掉。

网友:
输入电压 最大: 18V
输出电流 最大: 1A
输出电压 : 5.0V
功耗 :5W
输入电压 最小: 6.2V
封装类型: SOT-223,SOT-89
工作温度范围: -20°C to +125°C(也有0°C to +125°C)
IC标号:AMS1117-5.0
资料来源: AMS

网友:
为什么要改12V呢?改了用集中供电电源,装监控?

网友:
楼主点一下,让我们学个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