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看了这个帖子,你能得到一个经验,再向你请教个问题,惠普电源适配器

楼主(2019-07-05):
经验篇-无损拆解电源适配器
要知道现在很多的电源外壳,包括充电器都是超声波熔接了,外壳看不到一个螺丝,在这样的情况下,外壳的密封好,有一定的防水性,还可以防尘,可是弊端就是拆解的话就很头痛,看了咱们论坛那么多的高手拆解超声波熔接外壳,自己总结了一下,有大锤法,钢锯条法,裹着毛巾硬摔法,还有我下面说的老虎钳挤压法,效果不错,值得推广。
首先有毛巾裹住电源适配器的外壳,不让其挤压划伤

第二,将裹好毛巾的电源适配器,放入老虎钳中,慢慢挤压两侧,一边挤压,一边观察那一侧有开口,或者在挤压的过程,听到有啪的一声,说明外壳已基本分离。一般情况下经过两到三遍的挤压,外壳基本上会向外膨出,此时再拿翘棒慢慢的向上翘,基本上就打开了。

看我下面这个,在电源适配器插电源线处,出现了一个裂缝,此时再手拿翘棒,慢慢挤压和翘动,最后整条边都开裂了。

最后就打开了,基本上做到了无损

两个外壳顺利分离

基本无损,再次复原也比较容易

HP的电源适配器,还是不错的

楼主:
这是一个原装HP笔记本电脑的电源适配器,额定输出18.5V,电流是3.5V,标称65W,台达出品,拆开来看,整体的品质还是不错的,一直闲置。外壳有一个金属屏蔽层

上面和下面都打了胶,目的是防振

个头不算小的开关变压器

高压侧有保险,有滤波

NEC的光耦,电容看不到,印象台达喜欢使用红宝石的

高压侧是DAP01A,或者是DAP04A,手机拍的,实在看不清楚

低压侧是DAS001,在白胶下面,忙去掉了

外壳

65W的功率

楼主:
展示完了,问题也来了,这个电源适配器的整体品质还是不错的,一直闲置。正好前几日收到一个车机,是丰台车上的,松下制造,上面写着是12V输入,算下来的话,电源适配器的电压高出6.5V,还是太高了。
问题1.想把电源适配器的电压给调低一下,在12-13V吧,这个好调吗?如何调整?电源方案是DAP01A+DAS001

问题2,车机一般标称都是12V,实际电瓶充满电的情况下都在14V左右吧,那么调整电压输出到多少最合适,有使用车机朋友的给说说经验。

楼主:
谢谢您的评论的分享,你的每一条留言我都会仔细查看和加M,如果采纳一定重赏。

网友A:
调到14伏就可以了,具体位置在哪?次级清理干净白胶,拍清楚细节。

网友B:
不超过15V给车机用没问题,我前段时间也捡了个IBM 65W电源,16V 4.5A和你这个一样方案的,打算改成14.4V给车机用

网友C:
满电14.4v,一般12-14.4v都可以

网友D:
电瓶充电电压平常是14一14,5V,不能再高了。

网友E:
坛友说的按胶的多少就能知道电源的好坏还是有一定道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调到14伏就可以了,具体位置在哪?次级清理干净白胶,拍清楚细节。

在外地出差,改天回去了再拍几张清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超过15V给车机用没问题,我前段时间也捡了个IBM 65W电源,16V 4.5A和你这个一样方案的,打算改成14.4V给 ...

电压相差不大,应该改的困难也不大,我再查一下相关的电路

网友:
车机加个7812妥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满电14.4v,一般12-14.4v都可以

大概也准备改到这个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瓶充电电压平常是14一14,5V,不能再高了。

压差不大,有空了,搜索一下相关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E:
坛友说的按胶的多少就能知道电源的好坏还是有一定道理的

是啊,要是山寨的东西里面根本就没有胶

网友F:
用垃圾一点的线来接车机,新颖的线损降压

网友B:
引用 楼主:
大概也准备改到这个电压

改14.4压差没那么大容易改,我记得以前我有个宏碁电源也是这个方案,我改12V不稳定,后来改成15V就没事了,14.4没试过应该没问题的,以前网上找的资料现在都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用垃圾一点的线来接车机,新颖的线损降压

哈哈,有创意,但是仔细一想,垃圾的线压差大,那声音出来一定也很垃圾

楼主:
引用 网友B:
改14.4压差没那么大容易改,我记得以前我有个宏碁电源也是这个方案,我改12V不稳定,后来改成15V就没事了 ...

试一试吧,给车机用的,也不是太着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