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迷你强微型台钻&十字滑台&平口钳开箱分享

楼主(2019-07-05):
       想买台钻已经好几年了,前些天弄到110圆京东的大红包,赶紧连夜下手,到手价288圆,果然第二天涨价了,京东的价格还是比淘宝高了几十块钱,最后一算只是优惠了60圆左右

楼主:
迷你强微型台钻&十字滑台&平口钳开箱分享

网友:
还配了碳刷,看来是串励电机,5.5K/11K这转速有点高啊

网友:
滑台估计不会很好,用用就松了。我买过一个和这个颜色外观都很像的

网友A:
能不能当铣床,加工金属?

网友:
打孔还是台钻好使,早买早享受。

网友:
其实一点不精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能不能当铣床,加工金属?

可以临时应急使用,长期当铣床不合适,机构强度不行

网友:
终于鸟枪换炮了,这下可以折腾好多东西了

然后有人一激动,把赶紧打成了感觉,这种事要不要扣晚饭鸡腿儿呢

网友:
十字滑台应该买光轴版的, 光轴版的精度要好很多,而且很顺滑。

网友:
看着一把镀锌螺丝就知道是玩具

网友:
超出打赏额度,等明天再评分吧。

大婶,你这是准备做人脑全自动铣床???

网友:
等来牙膏,居然不让挤

网友:
看着不错,钻厚铁估计不行

网友:
利器又到手了

网友:
实际精度如何?

网友:
引用 网友A:
能不能当铣床,加工金属?

不能当铣床,至少对于金属来说不行,从钻头夹来说就不行,铣床的基础夹具是弹簧夹,精度比这高很多了,而且锁住钻头电机部分的就靠立柱上的一个锁紧螺丝,等到铣削的时候,绝对会偏转。其实楼主可以去买个小型的工业台钻,价格也不过两百左右,但至少钻孔6mm铁板没问题,

网友:
楼主需要微型和精密这两个要求的话,必须推荐你去看看迷你魔系列电动工具,精度和工厂里的车床那类差不多。

网友:
谢谢分享,恭喜换新工具,家里地方宽敞就是好,等牙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