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IMAC一体机电源维修A1311 A1312PFC电源

楼主(2019-07-05):
本来是找网友买个扫地机。聊着聊着谈到了电脑维修。问我会不会修苹果机器。

我说可以试试。于是立马拿给我了,,拆开看是主动PFC电源。台达代工的。。

症状是完全没有输出,没有图纸,凭借对电源的了解。感觉是PFC电路没有工作,

测试主板上的大大小小二极管都正常,开关管也正常,换了TL431,光耦也没效果。

淘宝定了DAP017 DAP015芯片。。换上去。。立马好了。

网友A:
工作台装备挺多啊。

网友B:
这是苹果的做工???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是苹果的做工???

没错啊。铁定不是山寨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工作台装备挺多啊。

都是最基本的装备咯。。

网友:
苹果现在也就是OS和生态~

网友C:
楼主的设备真多。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的设备真多。

谢谢夸奖。。。

网友:
引用 楼主:
都是最基本的装备咯。。

最基本...好吧,楼主好壕啊。不过没有输出楼主换反馈电路,看来是纯属碰运气

网友D:
引用 网友B:
这是苹果的做工???

屁股也就那样,只不过DEM费用给的足一点而已。质量也不是他说了算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屁股也就那样,只不过DEM费用给的足一点而已。质量也不是他说了算的。

毕竟不算产品线里的核心产品

网友:
引用 网友D:
屁股也就那样,只不过DEM费用给的足一点而已。质量也不是他说了算的。

这和哪个G5主机一个天一个地啊

网友:
没有电压输出,保险丝没有熔断的情况下,首先测输出端有没有短路,然后再测初级整流后面有没有300V,再测PFC耐压450V电容有没有400V左右,一般380V,如果都有,测试辅助电源有没有12V,再测试开关管的栅极有没有17V左右,如果这些都正常,检查次级同步整流是否正常,用二极管短路同步MOS管,跳过同步整流部分,如果有电压输出,则是同步整流有问题,如果还是不正常,检查反馈环路,带PFC的电源维修要按这个顺序,可以快速锁定故障点。

网友(2021-07-31):
楼主思路明确,功底深厚。我专修电源多年,早期的电源电路算是比较简单的。后期的加入大量单片机数字控制电路就越来越复杂啦

网友(2022-10-13):
楼主 我有个imac g5的电源坏了 能不能帮忙看下 收费也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