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台式风扇转太快,太吵,求解决方法!!

楼主(2019-07-05):
刚买了个落地的风扇,淘宝的便宜货,开最小档还是太吵,想再让他转慢点,遂找到下面帖子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623764
按照7楼和9楼方法,找了个坏风扇的启动电容,是1.2uf的,串在零线,装好后效果是有了,但是转的又太慢了,不离近了都没风,求大神支招。

我在想还是启动电容的问题,这个转的太慢了,我是换个再大点的呢还是换个小点的,换多大的合适,求指教。准备在淘宝再买两个启动电容顺便再改一下家里另外一个。

先谢谢了!!!!

网友:
接个可控硅调速器

网友A:
把1.2uf换大点串在220v进线上

网友B:
你只是风扇转速太快,调小转速减少启动电容就可以,电源线串电容风扇变微风转速,适合睡眠使用。

网友C:
1uf风扇启动电容1元一个,买几个回来。

在风扇一档上串联电容,根据需要穿2或3uF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1.2uf换大点串在220v进线上

确定是串在火线上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只是风扇转速太快,调小转速减少启动电容就可以,电源线串电容风扇变微风转速,适合睡眠使用。
...

感谢回复   但是没太明白你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C:
1uf风扇启动电容1元一个,买几个回来。

在风扇一档上串联电容,根据需要穿2或3uF即可。 ...

你的意思是说在每个档位火线上都串电容吗

网友:
我一把艾美特的风扇也是风大声音大,就是低挡晚上声音都大那种,没法在最大挡上连了个2-3uf的好多了,热的时候另外俩挡风还是很大,连电容那挡晚上睡觉刚刚好。

网友:
1uf的太小,换成5uf的

网友:
换直流风扇吧

网友:
国标一般电扇低风挡,都不会太慢,要不然可能低风启动困难,尤其用一段时间,抵挡就启动不了了。
控制转速,早期是串电感,后来采用电机抽头,还有可控过调相角的,变频的,现在是直流电机,估计是调压的。
建议不要在火线串电容,可以再低风挡串,可控硅调相角的,调整低风档压实电容,但要是电脑触发的,另当别论

网友:
尼得科电机你值得拥有

网友:
在原电机启动电容上串,比如原机1.5的,再串一个1.5的就变成0.75了,所有档位风速都降低不少。

网友:
在主线路串一个2微法电容就行了  我就是这样干的  在这个电容上并个开关 就变成6档了

楼主:
好吧  大家好像没看明白我意思      我是找到降速的方法了   但是不理想, 我回路或者叫零线、公共端都行串了个1.2uf的电容,然后现在转的太慢了,想快点,我就想问是换个比1.2大点的还是小点的,  谢谢各位回复!!!!!

网友D:
引用 楼主:
好吧  大家好像没看明白我意思      我是找到降速的方法了   但是不理想, 我回路或者叫零线、公共端都行串 ...

在原有档位上串个CBB1.5UF/耐压400V以上电容就行了

比如说加在一档上,一档的转速就会慢,不影响其他档位

根据自己的需求加减耐压电容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在原有档位上串个CBB1.5UF/耐压400V以上电容就行了

比如说加在一档上,一档的转速就会慢,不影响其他档 ...

好的   谢谢       我原来用的1.2的小了是吧   我换个1.5的

网友:
买这个,把风扇的旋钮给替换了,就能无极调速了

网友:
2000w 9块9包邮的可控硅可以了解下,我用的bt136改的台灯可控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