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储] 华储256G固态硬盘拆解,据说主要做工业军工出口

楼主(2019-07-05):
这个硬盘是前一段时间一淘高返时买的,最后到手价130左右,大概5毛1G,拆开看看里面啥样子吧,没太多期待

包装很简单

QUAL STORAGE QSCD-SM32570

里面也很简单,但是是铝壳

保修贴纸下就一颗螺丝,很好拆开

大S的镁光降级片,AS级别,主控SM2258H

速度,还可以吧

就这样子了,大家看看怎样,这板子为啥这么大,还有好多电容,也空了好多,貌似原来还带USB3.0的

网友:
板子确实很好,买赚了,这个板子就值60块

网友A:
大S颗粒也敢出口,牛逼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大S颗粒也敢出口,牛逼了

你以为出口的都是好货????很多国家水平比国内差多了

网友:
这板子上预留了很多电路,可惜都是空的,可惜了

网友:
这个也就吹吹水吧,没有一个品牌自己的DD,也敢说专做工业军工。

网友:
这个板子应该是企业级的板子吧,这么多空位,而且都是防掉电的另外能问问购买日期是什么时候?

网友:
军工怎么能用mlc?slc才对

网友:
华储?我还以为是华为存储呢

网友B:
这是企业级SSD用的板子 那么多电容位 用来断电保护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是企业级SSD用的板子 那么多电容位 用来断电保护的

断电保护用电容,怕不是搞笑。

网友C:
这种牌子居然用了大板,还有那么多电容焊位,那个接口估计是用于工厂调试的类似HDMI的高速信号接口而非USB

网友:
是企业级的空板子,贴了原厂的降级片,很划算了

网友:
军工级只要换闪存补齐元件就行了。

网友:
大S的军工品质,出口非洲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种牌子居然用了大板,还有那么多电容焊位,那个接口估计是用于工厂调试的类似HDMI的高速信号接口而非USB ...

确实是USB。看淘宝上有插USB线直连电脑的,应该可以当U盘或者启动盘用

网友:
低端、杂牌SSD还是建议在京东买。为什么呢?因为当你用坏了之后,硬盘还在保修期,而京东又没有这款硬盘销售了,会给你换个品牌的硬盘。

网友:
到底是MLC还是TLC,我有点糊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