测了几款12V的电源适配器纹波对比

楼主(2019-07-05):
手上有几款12V的电源适配器,因为条件有限,纹波都是在空载下测的,请坛友们看看哪款更好呢?

楼主:
标识一下测的峰峰值

网友A:
最后一个的还有低频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后一个的还有低频波?

最后一个周期16~20ms之间,工频?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后一个的还有低频波?

微软的也明显有8ms周期

网友B:
台达5A最好?都是一台机测的,显示的内容为何不同?

网友C:
测纹波,要带载,50%吧,另外示波器也有讲究。1:1的高阻探头,交流耦合,带宽限制20M。
你这时基太大,看不清波形细节。

楼主:
引用 网友C:
测纹波,要带载,50%吧,另外示波器也有讲究。1:1的高阻探头,交流耦合,带宽限制20M。
你这时基太大,看不 ...

条件限制,不太方便带载,不知道空载下的波形对比有没有意义?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台达5A最好?都是一台机测的,显示的内容为何不同?

最近几天断断续续测的,所以显示上有不同

网友D:
空载测纹波意义不大吧,很多电源空载待机要打嗝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空载测纹波意义不大吧,很多电源空载待机要打嗝的。

好的,谢谢!!!

网友:
好电源空载都有省电模式的,通过很低的开关频率来省电,这时候纹波会比较大,甚至有可能比不带省电模式的山寨电源纹波还大

网友E:
应该没有测准确吧,看你探头衰减10倍,真正纹波应该是1V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应该没有测准确吧,看你探头衰减10倍,真正纹波应该是1V多了。

确实测的有点匆忙,以后有机会再测一次

网友F:
如果按intel atx电源的标准,接示波器的位置要加0.1uf瓷片电容和10uf钽电容滤波。带宽限制20m。探头1:1,用bnc直连更好。

网友(2019-12-03):
引用 网友F:
如果按intel atx电源的标准,接示波器的位置要加0.1uf瓷片电容和10uf钽电容滤波。带宽限制20m。探头1:1, ...

好几个地方看都是这样说的,不懂怎么测试,

网友:
台达12V5A链接能PM下么。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