矿渣粒子云硬件改造解决内置硬盘不稳定

楼主(2019-07-05):
联想粒子云是近期出现的一款矿渣NAS产品,配置概括为四核arm64,1G RAM,单USB3.0,单千M网络。其内部有一个USB HUB将usb3.0一分为二,内置硬盘为GL3221 usb3桥接SATA3。由于此芯片linux兼容性过差,以致影响使用,症状为休眠后硬盘设备丢失并导致全部usb3.0接口不正常。改造思路为去除桥接器,引出usb3.0,最后安装其他桥接器。

作案工具:
● 矿渣垃圾粒子云一台
● 翻车H1硬盘盒一个
● SATA7+15(贴片式 )母头一个
● tpC(3.0版本)插头一个
● 电子飞线
● 风枪、烙铁及工具

改造效果:
改造后硬盘自动休眠,hdparm -y 手动休眠,3分钟5分钟随便休眠!!有事自动起床!!!

请注意usb3.0高速信号ssTX/ssRX需要交叉!!比如说主板的TX要接到 H1 的RX 上面去!!另外低速信号DM/DP不能不接,虽然他们仅仅作为初始化使用。

网友:
难道是坛子的小鸟哥?

网友:
TB上不是有那么多的USB转SATA的板子卖吗。内置一个。只有硬币大小。单独的USB3.0转Sata

网友:
做个小型云存储不错,不知道能刷openmediavault

网友:
高手,焊线不容易啊

网友:
还以为是蜗牛呢

网友A:
这个还没有人能破解呢,或者说到目前为止,破解还不完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还没有人能破解呢,或者说到目前为止,破解还不完全

Linux内核对UAS支持不好,电脑版也有此类问题,遇到这种问题最简单就是多插拔几次,但是他这个已经焊死在主板上了,没得插拔

网友B:
tpC(3.0版本)插头哪家买的

网友:
可以刷机吗?

网友C:
楼主真相了,佩服。

问题是GL3221G有没有最新的驱动改善Linux性能,那样就不必这么大费周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真相了,佩服。

问题是GL3221G有没有最新的驱动改善Linux性能,那样就不必这么大费周章了。 ...

性能都无所谓了,这么大BUG摆在那里

网友:
引用 楼主:
性能都无所谓了,这么大BUG摆在那里

我的意思是这么大BUG,芯片提供商应该解决啊。这生产者也算有名气的公司啊,Genesys,湾湾的公司,重点业务在美国。

楼主:
引用 网友B:
tpC(3.0版本)插头哪家买的

已经PM请查看

网友:
没有必要包sata 芯片吹下来,把旁边的fm25f01 的EEROM,吹了就可以了 。

网友(2019-11-07):
留个脚印,我也要搞

网友:
真正的高手

网友:
还不如直接搞个电源适配器,直接对硬盘供电。。楼主这个对动手能力要求高,不适合小白啊

网友:
从何判断它是挖矿产品?
新路由3挖矿,它也挖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