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荣事达电热水壶底座拆看

楼主(2019-07-05):
同事的荣事达电热水壶不加热了,让给查查。经测量是壶底电热丝烧断了,忘记拍照了,壶已经扔了,就剩底座了,拆开看看。。。。。。

电热水壶底座

电热水壶底座背面标签

小水泵

二块电路板

主板与显示按钮操作板

耦合器

主板-----电源与驱动正面

主板-----电源与驱动控制背面

电源管2N60

加热继电器控制三极管S8050

三端稳压78L05与蜂鸣器控制三极管S8050

水泵控制三极管D882

电源控制管Q3\Q4--S8050

三端稳压TL431

电源控制管Q3\Q4--S8550

烧水端子

6P插接座右到左--1-蜂鸣器、2-烧水、3-水泵、4-地、5-6- 5V

直流12V继电器---加热

光电耦合器

主板电路图

显示按钮操作板背面

显示按钮操作板正面

不知何意?

消毒按钮

抽水按钮

定温按钮

烧水按钮

板上有消毒功能---没接

NTC---是指随温度上升电阻呈指数关系减小、具有负温度系数的热敏电阻(记不住)

单片机--型号没有

指示灯与按钮

另一IC被纸粘住

撕掉纸后---SN74HC164N---8位移位寄存器---用于数码管的显示

6P插头--12V没用

板子型号?  HY07-1410

6P插头归位

通电点亮

万用表10V档代替NTC---可以调整温度,否则调不成

开机

温度显示

调温

调温

100度

拿开表笔---调不成

完!谢谢观看。

网友A:
又学到一招,用电压代替调ntc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又学到一招,用电压代替调ntc

忘了把NTC拆下来了,连壶一块扔了,遗憾!

网友B:
换个壶底加热丝照用呀

楼主:
引用 网友B:
换个壶底加热丝照用呀

加热丝和壶体是一体的。。。。。。。

网友C:
费心了,这么多图,是要取精 吧支持一下
看着也不潮啊,不是有广告语嘛“荣事达,实在潮”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费心了,这么多图,是要取精 吧支持一下
看着也不潮啊,不是有广告语嘛“荣事达,实在 ...

这底座有耦合器和一些能用的零件,叫楼主包邮赠送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费心了,这么多图,是要取精 吧支持一下
看着也不潮啊,不是有广告语嘛“荣事达,实在 ...

感谢鼓励,轻松洁净没问题,湿在潮。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换个壶底加热丝照用呀

这种可能是不锈钢壶,不是玻璃的那种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底座有耦合器和一些能用的零件,叫楼主包邮赠送好了

说实话,他要是原样装回去,去商城卖个一千几百M包邮的话,我还真想收,门市原来那个属于茶海上的双槽的,太长太笨,这个看着顺溜多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鼓励,轻松洁净没问题,湿在潮。

稀里糊涂9点多了,我又准备讲故事去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种可能是不锈钢壶,不是玻璃的那种

原来如此呀~

网友(2020-07-05):
加热丝和壶体是一体的。。

网友(2020-11-02):
请问大神,这种养生壶的底座,不放水壶,一插电源线所有灯就不断的闪,蜂鸣器同步不断的响,一般是什么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