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 日立 12v90A汽车用发电机。。。。

楼主(2019-07-05):
汽车的发电机。没啥用。碳刷拆走了

电机,很大

螺丝拆开,锤开。

转子,碳刷通电的,里面有线圈

外面还有线圈。。。。双重线圈,怎么发电???没磁铁啊,难道一个线圈通电一个线圈转?l

很大一圈

看看上面,有个散热片,不知道干什么的。

那个弯弯的大块东西是整流二极管,巨大

日立

旁边有个插口。散热片不知道干什么用的

标签,12v90a

还有空调压缩机

网友A:
汽车发电机都是需要通电才能发电的 定子通电就有磁场了呀 整流一般是多个二极管并联 散热片底下是调节器电路

网友B:
发电机,压缩机都拆了?这是要搞啥?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发电机,压缩机都拆了?这是要搞啥?

灯都拆了,还没发

网友A:
引用 楼主:
灯都拆了,还没发

大灯吗 皇冠还是丰田 要是电装或小糸d2s氙气灯值得一拆 嘿嘿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灯吗 皇冠还是丰田 要是电装或小糸d2s氙气灯值得一拆 嘿嘿

奥迪,LED

网友A:
引用 楼主:
奥迪,LED

这还不是一辆车啊

网友C:
发电机装到电动后后面风力发电

网友D:
用废旧的膜拜单车改装一下,脚踏发电,绿色环保还能治疗肥胖症。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废旧的膜拜单车改装一下,脚踏发电,绿色环保还能治疗肥胖症。

那是公家的东西,不是你私人的,不是你想改就改。无论烂成怎么样,剩下个轮子也是公家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还不是一辆车啊

不是。各种各样的东西,修车厂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发电机装到电动后后面风力发电

毛用,要把转子或者定子改成磁铁才行

网友:
发电机基本都是电励磁的,这样方便调节输出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汽车发电机都是需要通电才能发电的 定子通电就有磁场了呀 整流一般是多个二极管并联 散热片底下是调节器电 ...

转子通电,定子发电

网友(2020-02-25):
真想不到小小的汽车发电机有1KW左右的输出功率,这个应该是也是利用剩磁发电的吧。

网友(2020-12-31):
励磁交流发电机, 你拍照给TB 卖发电机配件的几块钱 就可以买到碳刷。 如果调节器一套购买价格会有点贵。 只要发电机轴承不异响 调节器是好的就有价值维修。 反之无意义

网友:
配个汽油机和电瓶,没电的时候发电用

网友(2022-03-24):
拆掉很专业的,介绍需要详细些更好

网友:
发电机坏没有,没坏可以做一个风机或水机,线圈烧掉了,一个去修电机哪里绕一组,就能用,

网友:
装两个脚蹬子,没事发电又环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