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电] 联想g450触摸板改usb接口,跪求接口定义

楼主(2019-07-05):
联想g450触摸板改usb接口,跪求接口定义

网友A:
兄弟,你这触摸板总共就4根线,USB的定义5v,d+,d-,gnd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兄弟,你这触摸板总共就4根线,USB的定义5v,d+,d-,gnd

接了识别不了

网友(2019-09-16):
有可能是3.3v的。也有可能是ps/2口的

网友B:
你这个是PS2口的,咋改USB?这里有电路原理图,第38页,自己看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这个是PS2口的,咋改USB?这里有电路原理图,第38页,自己看吧。

点一下几十M币就没了   我真不想要啊

网友(2019-11-02):
PS2协议和USB是两个概念,如果你USB不够用可以找主板图纸,南桥一般都会有预留USB接口。只需要找到数据线再加个5v和gnd就行,

网友:
这个我好像以前改过一个,老方正笔记本上的触摸板改的,不能直接改成USB口的,宝上买了个转换器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