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热水器功率太大,老跳闸怎么破?

楼主(2019-07-05):
40A的电表(物业不许更换),6千瓦的热水器,忘关其它电器,经常跳闸,
降压估计不行,电压不足,有可能导致控制电路出问题,各位大神有什么解决办法吗?谢谢!

网友A:
你的空开容量小,换个大点的空开。空开和电表关系不大吧。40A的电表超一点也没事。或者你可以改小热水器功率,直热式热水器里面加热丝是好几组的,可以断开一组发热丝的接线。或者将其中一组并联的发热丝改成串联。

网友B:
跳闸跟电表没关系,换空开。

网友C:
6千W的热水器?你太牛逼了,我家用2-3000W的完全没问题。6千W应该是6*5=30A是不是闸太小,有道其他电器没关不知道是什么电器没说明白,电磁炉2000W,其他的自己算吧。你家10平方铜线也不够用。每月电费上500元左右吧。

网友D:
换100A的空开 能大电流把电表烧了更好 不过智能电表超过40A之后计量精度会下降 可能会多计

网友E:
电表跟物业不相干的,他管不着的吧

网友F:
6千瓦电流大约24-27安,没有超过你的电表,
估计你用的是32A的断路器,建议你改成50A或者63A的断路器,
还有断路器建议买施耐德或者ABB的,比较稳定。

网友:
2楼方法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空开容量小,换个大点的空开。空开和电表关系不大吧。40A的电表超一点也没事。或者你可以改小热水器功 ...

新小区,电还属于物业管控,电表不让换
电表有两个空开,表前一个63A的,表后40A的,如果将表后的空开换成63A的,烧掉电表得自己掏钱
热水器不是直热式,是储水式的

网友G:
6000W的热水器,撸主家多大的别野???

楼主:
引用 网友B:
跳闸跟电表没关系,换空开。

是没关系,但是换空开烧电表怎办?这个得自己掏钱啊

网友H:
引用 网友D:
换100A的空开 能大电流把电表烧了更好 不过电表超过40A之后计量精度会下降 可能会多计 ...

机械式电表超电流之后误差曲线是向下的。就是说超的越多,计量误差越(往少计)方向偏。

因为铁芯磁密度是会饱和的,设想,当超过饱和电流之后,电流再增磁场强也度不会再增加了。就是说电表转矩是有个极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6千W的热水器?你太牛逼了,我家用2-3000W的完全没问题。6千W应该是6*5=30A是不是闸太小,有道其他电器没关 ...

入户线6平方的,10千瓦应该没问题吧

网友:
即热型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H:
机械式电表超电流之后误差曲线是向下的。就是说超的越多,计量误差越(往少计)方向偏。

因为铁芯磁密度 ...

现在都是带通信自动上报数据的电子表啊

楼主:
引用 网友F:
6千瓦电流大约24-27安,没有超过你的电表,
估计你用的是32A的断路器,建议你改成50A或者63A的断路器,
还 ...

单开热水器没问题,但是酷热的夏天,把所有空调都关了去烧个热水这多别扭

楼主:
引用 网友G:
6000W的热水器,撸主家多大的别野???

平房,性急之人,图快点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电表跟物业不相干的,他管不着的吧

新小区,还未交给电力公司

网友I:
说白了就是空开容量小,特别是表后那个!跳闸应该也是表后那个跳吧?建议更换这个为63A的,还不行就找热水器供应商断开部分加热管~

楼主:
引用 网友I:
说白了就是空开容量小,特别是表后那个!跳闸应该也是表后那个跳吧?建议更换这个为63A的,还不行就找热水 ...

换空开容易,电表40A的怎办?
热水器开膛破肚,这个手术有点大了
有外科手术能解决的方案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