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解 戴森DC34 DC35 即V2马达

楼主(2019-07-05):
拆解 戴森DC34 DC35 即V2马达

网友A:
原来类似钟表偏心线圈的无刷电机是戴森设计的,好像有一些一体式水冷泵电机也类似楼主。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原来类似钟表偏心线圈的无刷电机是戴森设计的,好像有一些一体式水冷泵电机也类似楼主。
...

对的  垃圾海盗船早期的水冷泵 基本都是这种垃圾设计 启动力矩巨J。B小  稍微堵住 泵就 gg

网友B(2020-01-05):
家里有个用了两年戴森坏了,这种电机可以自己改一下用到别的地方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家里有个用了两年戴森坏了,这种电机可以自己改一下用到别的地方吗?

建议修修继续用,拆电机不值当

网友C(2020-05-29):
这个电机怎么启动呢  手里有一个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这个电机怎么启动呢  手里有一个

直流电机,接电就转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D:
直流电机,接电就转吧

这是无刷电机  需要有启动信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是无刷电机  需要有启动信号的

是戴森的 还是莱克的? /莱克的 淘宝搜(莱克无刷) 就有一堆卖这种的 里面有介绍怎么启动////要是戴森的 得用戴森电池 或用频率发生器 因为戴森这个驱动板需要电池提供一个频率信号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戴森的 还是莱克的? /莱克的 淘宝搜(莱克无刷) 就有一堆卖这种的 里面有介绍怎么启动////要是戴森的 ...

我这个是戴森的 dc35 吸尘器 不知什么原因 启动不了  ,也不知从何下手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戴森的 还是莱克的? /莱克的 淘宝搜(莱克无刷) 就有一堆卖这种的 里面有介绍怎么启动////要是戴森的 ...

不知怎么可以启动

网友C:
引用 楼主:
是戴森的 还是莱克的? /莱克的 淘宝搜(莱克无刷) 就有一堆卖这种的 里面有介绍怎么启动////要是戴森的 ...

如果用频率发生器怎么接线  接线定义不明确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用频率发生器怎么接线  接线定义不明确

我在 国家知识产权局网站 看到的戴森专利介绍 里面写的 有50hz和60hz两种 分别对应2种电压的电池  /具体是矩形波还是三角波 或者多少占空比 不清楚 /你要有原装电池的话可以用示波器测测看

楼主:
戴森v10 电池同样也是这样 会向主机马达提供一个频率信号 用以确定电池存在 单独只接电池正负极 电机不会转  图片中电池的那俩小孔就是

网友:
引用 楼主:
戴森v10 电池同样也是这样 会向主机马达提供一个频率信号 用以确定电池存在 单独只接电池正负极 电机不会转 ...

dc35 电池是三个信号线  但是测不出来频率

网友:
引用 楼主:
戴森v10 电池同样也是这样 会向主机马达提供一个频率信号 用以确定电池存在 单独只接电池正负极 电机不会转 ...

电池装机 可以测到50hz 频率

楼主:
电池上的那个5针排线 给我拍个图 //50hz信号应该是中间那一针发出

网友E(2020-08-04):
引用 楼主:
戴森v10 电池同样也是这样 会向主机马达提供一个频率信号 用以确定电池存在 单独只接电池正负极 电机不会转 ...

恰巧我也研究了V10,已经实测了,不是频率,是信号。已经实测可以脱离原机电池来运行了。

网友:
这种没具体电路图资料普通人玩不了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恰巧我也研究了V10,已经实测了,不是频率,是信号。已经实测可以脱离原机电池来运行了。 ...

厉害啊,说说怎么脱离原装电池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