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很好奇dell品牌机的侧盖隐藏一个开关有什么用的?

楼主(2019-07-05):
有点像是防拆开关的意思。开盖就自动接通。不知道实际上是什么用。

网友:
没看清在哪?

网友:
请标记重点啊,看着很费劲。

网友:
机箱入侵检测?

网友:
嗯 图在清楚了,我想是这样那样的功能

楼主:
对。标记的是英文入侵者。我没有查到更详细的信息。

楼主:
图中没有。图是防转移用的。看图就能查到的事情也不用在这问。

网友:
防止员工偷换硬件吧

网友:
机箱敞开监测,以往不少的老主板BIOS里都有相关的设置。

网友:
我是来看侧盖的 结果。。。   差评差评差评

网友:
机箱入侵检测  很多品牌机都有  开机箱侧板会提示 单位很多电脑都有

网友:
小20年前就玩的,开盖就计数,记着开了几次盖,不保修,还有打印机墨盒加芯片,打印张数到了就锁,管你有没有墨.

网友:
公司IT可以设置开机箱盖不能联网,或者锁定主板。。。

防止信息泄露,或者非法改装。。。

网友:
网吧用的比较多,怕人家偷内存

网友:
bios里可以设置为开盖不能开机,当然你用手按着就行了。

网友:
我有一个DELL也是机箱有个开关。bios里面有设置的,你开过机箱之后开机就会报警机箱盖被打开,如果换了内存硬盘那些还会报警硬件有改动

网友:
机箱打开检测开关,至于功能貌似可以修改及定制~

网友:
之前办公室联想(卖国贼)的台式机也有这个设置,还有一个警报器,不过电池已经没电了。可能是前几年偷内存和CPU的产物

网友:
差评差评差评

网友:
你的图片直接晃瞎我的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