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MOS管IRLML6401TRPbF-1单键开关机电路

楼主(2019-07-05):
原理图网上找的电路的重点就是选择Rds比较小的Pmos
在英飞凌官网选了一个sot23封装,Rds最小的,测试效果还可以
以后做玩具可以更高大上了写了一个简单小代码,开机后状态灯闪,关机后,单片机自杀,然后系统没电了,状态灯也就不闪了

网友A:
ST3401也不错的,顺便帮楼主补几个应用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ST3401也不错的,顺便帮楼主补几个应用电路

实测过吗?

网友:
8年前沿用至今

楼主:
用了8年,都不舍得自己重新画一下原理图,我也是很佩服了
我都是要仿真+实测过才敢拿出来发帖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用了8年,都不舍得自己重新画一下原理图,我也是很佩服了
我都是要仿真+实测过才敢拿出来发帖

看你连个原理图都舍不得发,随手传了电脑上几个例图而已,懂的自然懂,还会各种变形。

另外这么简单的东西还仿真?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你连个原理图都舍不得发,随手传了电脑上几个例图而已,懂的自然懂,还会各种变形。

另外这么简单的东 ...

我都说了,网上找的,又不是我自己发明的我怎么还就舍不得发了?或者说互联网这么高级了,我能找到的别人都找不到?
看来你就是传说中的高手了,什么东西都是一听就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