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类] 旧瓶装新酒,将大象纽曼Newmine 342 QC3.0塞进固特异中

楼主(2019-07-05):
什么都不用说,纽曼Newmine 342 QC3.0,大家都懂的,无奈旧车充不支持快充,就塞进去吧……
坛友说热熔胶不安全,继续改
加装散热片
输出换了固态电容

………————————————

添加改后测试图

网友A:
好好的改成这样。。。。你要用好多用电器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好的改成这样。。。。你要用好多用电器吗》》???

唉,行车记录仪,雷达测速仪都要用到点烟器

网友:
凌志都开上了。你插个好配件?

网友B:
改得这么丑,用热熔胶不怕充电的时候融了?看里面空间不小,纽曼的板子飞线到原机板子,断开原机板子的输入输出线,拆了整流管就行了,起码U口好看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改得这么丑,用热熔胶不怕充电的时候融了?看里面空间不小,纽曼的板子飞线到原机板子,断开原机板子的输入 ...

欢迎探讨,你的方法不错

网友C:
空间充足,可以好好利用一下

网友A:
引用 楼主:
唉,行车记录仪,雷达测速仪都要用到点烟器

改在看不到的地方,用多个USB口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空间充足,可以好好利用一下

这个改法最简单便利,原双USB头DATA端还有识别电阻,就算飞线过去还要切断那些电阻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改在看不到的地方,用多个USB口的。。。

原双USB头DATA端还有识别电阻,就算飞线过去还要切断那些电阻电容

网友:
引用 楼主:
原双USB头DATA端还有识别电阻,就算飞线过去还要切断那些电阻电容

把原版的那个整流二极管拆掉,识别电阻全拆,也没几个零件,纽曼的可以直接飞线,也就四根线而已,实在不清楚就上张背面图看看

网友D:
热熔胶固定吗?受热会变软

楼主:
引用 网友D:
热熔胶固定吗?受热会变软

接受你们的提议,重新改了散热和固定方式

楼主:
引用 网友B:
改得这么丑,用热熔胶不怕充电的时候融了?看里面空间不小,纽曼的板子飞线到原机板子,断开原机板子的输入 ...

增加散热片,改固态电容,合并原电路板,不用热熔胶了

网友:
不如加点烟器口

网友:
引用 楼主:
唉,行车记录仪,雷达测速仪都要用到点烟器

为什么不从保险盒取电,这样多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