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芯邦] cbm2099E量产后无法识别USB设备?

楼主(2019-07-05):
某二手平台免费领个U盘,16G的,刚开始读着是芯邦2099E的主控,闪迪的颗粒32G?拆开一看果然打得是32G.本着折腾的选择,找了个量产工具,作完以后,结果电脑不识别了,请各位大神指导

补充内容 (2019-7-9 16:45):
过来反馈一下,按照楼下的方法,短接闪存29.30脚后,去下了个量产工具,擦除量产信息后,量产出22G。不仅没扩容还缩水了?神不神奇?

网友:
这个32G实际是4GB容量

楼主:
引用 网友A:
短接量产!

短接颗粒还是主控?主控是牛屎的

网友B:
短tsop的29,30脚

网友:
能认硬件就重新量产。前提是工具找对。

楼主:
引用 网友B:
短tsop的29,30脚

先短接再插U口,还是插上再短接

网友C:
楼上说的对,芯邦的主控容易出问题,如果芯片精灵都无法识别了,必须短接。如果找不到flah需要短接的引脚,也可以短接主控的,主控用来短接的引脚相对好找,长度比其他的长一点

楼主:
求个17年的量产工具,别的都不识别

网友D(2020-02-25):
引用 网友C:
楼上说的对,芯邦的主控容易出问题,如果芯片精灵都无法识别了,必须短接。如果找不到flah需要短接的引脚, ...

请问我的U盘也是这样,查资料flash是lga60封装的,短接不了29 30脚,应该短接主控cbm2099e的哪个脚呀?谢谢

网友(2020-11-14):
引用 网友D:
请问我的U盘也是这样,查资料flash是lga60封装的,短接不了29 30脚,应该短接主控cbm2099e的哪个脚呀?谢 ...

CBM2099e短接39-40脚,先短接再插入U盘。

网友:
感觉好难的样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