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自己装机微星B360M出现问题

楼主(2019-07-05):
如题,没用几天就出现了这个问题,先是M.2不读盘,然后就直接开不了机,ezdebug灯闪一下CPU然后又跳到DRAM,然后又回到CPU,然后风扇什么的全部停了,然后再按开机键,直接CPU灯闪一下就关了

网友A:
微星的主板是不可信的!!!!不是主板坏了就是主板把CPU干爆了

网友:
查下cpu供电。

网友:
这是平板不是主板,太光流了

网友B:
仔细再重新插拔组装一次,bios里的设置再好好研究一下,希望快些解决故障。

网友C:
首先换个好电源看看,还不行就找商家~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微星的主板是不可信的!!!!不是主板坏了就是主板把CPU干爆了

今天又点亮了一下,然后重启就又不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首先换个好电源看看,还不行就找商家~

电源是酷冷的V550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仔细再重新插拔组装一次,bios里的设置再好好研究一下,希望快些解决故障。 ...

BIOS进不去,已经放过电了,还是如此

网友:
那就换主板了

网友D:
感觉是最不容易坏的cpu坏了,毕竟提示内存问题,而内存控制整合在CPU里面

网友:
引用 楼主:
BIOS进不去,已经放过电了,还是如此

o!no!看来需要返修了,可能是装的过程中某些细节有疏漏造成的。

网友:
去维修站,单接主板 cpu 内存 加显卡能开机就说明问题不大
如果 再接了硬盘 装不了系统,就需要排查是
固态还是 主板的问题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今天又点亮了一下,然后重启就又不行了

上次我也是修过微星的主板。。。症状一样。时而能亮时而不行。。。内存换遍了就差CPU,BIOS都初始化还是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D:
感觉是最不容易坏的cpu坏了,毕竟提示内存问题,而内存控制整合在CPU里面

对微星来说不是难事。。。联想的电脑主板都是微星代工的。。。主板已经坏掉好几块。要不就是能看到电脑运行但是屏幕亮不起啦

网友:
8口CPU供电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