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分享自己DIY的60W笔记本电脑PD3.0移动电源

楼主(2019-07-05):
最近换了一台DELL XPS15笔记本,由于经常外出使用电池的时间比较多,所以需要一个笔记本移动电源。再网上看了很多能支持PD3.0,20V-3.25A的电源不多,而且大部分都是在20000毫安,容量小价格贵,所以打算自己做一个。思路:用21700锂电池,2并3串组成12V供电,电路板采用如下图所示:

DC直流输入8.4V ~ 12V,输出PD最大60W。

支持的协议:

21700电池

成品如下给DELL XPS15充电没问题。

抱歉图片拍得不是很清楚。

网友:
电源板不错,看着像是单电感buck-boost升降压结构。空出来的地方可以弄一个车充口,需要时插上USB车充。空间还有的话,可以再加几个USB机箱接口和降压板等。

网友A:
XPS15用那种大容量电池可以用3~5小时,基本够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XPS15用那种大容量电池可以用3~5小时,基本够用了~

如果用迅雷下载或看视频电就消耗很快。不过5个小时还是能支持的。

网友:
这板子是自己做的吗?有卖的吗?

网友B:
我关心楼主21700的容量厂家及价格。这个是重要数据。
很多笔记本供电都是2并3串。其实,弄个4串5串都是可以的。笔记本厂家这么做无非是为了降低成本而已。
个人完全可以DIY5串的。基本代替交流适配器都行。

网友:
18650两并4串刚好,只要一块4串保护板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关心楼主21700的容量厂家及价格。这个是重要数据。
很多笔记本供电都是2并3串。其实,弄个4串5串都是可以 ...

21700是松下的5000毫安动力锂电,实测是4800左右。每节13.5元,这个板子目前最高只能上12V,其实是电压越高发热和损耗越小。

网友C:
自己组的这个,可以过安检吗?

楼主(2019-08-30):
引用 网友C:
自己组的这个,可以过安检吗?

不可以的。只有厂商的移动电源才可以。

网友:
谢谢分享,看起来真的很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