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人体工学是个球?咋谁都能捏一把呢。。。

楼主(2019-07-06):
前边我发帖说,走人体工学路线那就得正襟危坐,差个毫厘都不成!否则比葛优躺还损: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35567

桌子已经做死,于是琢磨换椅。看了一圈,说有钱就赫曼米勒embody,《超体》里斯嘉丽坐的同款。那么贵,却行销十几年的肯定没错;没钱就联友的金卓B,那么土,而畅销了十几年,也肯定没错,况且腾讯小米汽车之家无数公司都在用它;
如果综合两者,又贵又陈年的就是areon,94年卖到现在,二手都值七八千。

好吧,我只能选B。可一看尺寸,不对啊:最低坐高46.5,这玩意儿是给篮球队准备的么?

参照人体工学计算器 https://www.ergotron.com/he-il/tools/workspace-planner   以175cm来算,坐高是43cm啊!
(其实中国男性平均169,但综合全球,均以175作为适应性最广泛的“中号”来考虑的,服装鞋帽、沙发家具、汽车驾驶等概莫能外)

即使按照我们国标中“就高不就低”原则,也应该是44cm才对:

补充一句:我以前键鼠放71cm的桌上,感觉略累。新装修时以为桌子降低至计算器中的66cm才对,结果特么更累;故市售桌子一般75cm高是有道理的,趴着用键鼠时,胳膊是抬起来的,肩部依旧可以自然放松;75cm还能兼顾了写字和看书。而图中的66cm是纯粹的键盘托,不是综合性的书桌

言归正传。我身高175,用44cm餐椅来试,大小腿刚刚好90度(椅脚是后倾的,请以白色桌腿为参照);此时大腿面已经略朝下7度了(这应该是正常的,大腿后粗前细)。

同时请无视我的腿毛,不因略显稀疏,恰恰相反,越浓密我越以之为耻。这是四体不勤的象征,农夫和游牧民族是不会长腿毛的:

不但如此,他们的身形也接近原始状态。和我们后工业化的那种含胸驼背低头的常态完全不同。这张图被知乎某热文引用,来源其实是美国的坐姿专家Gokhale在TED上的讲座。

值得注意的是,我拍照时穿着3cm后跟的拖鞋。也许我小腿较短,但如果上述标准是指赤脚,那么无论如何我也不会短3cm吧?可见44cm肯定已经足够了。即使你腿再修长,对于175而言,45cm应该是上限。

金卓的客服给我发了一张照片,称图中身高158cm,照样坐金卓B,而且“舒服”极了:

电脑椅一般采用2寸轮,直径约5cm。原图裁剪4个轮位对比,可见脚长约22cm,符合158女性一般值。客服应该没骗我。细心的金卓买家可能会发现椅座、扶手等处和市售略异,客服说是旧款,而且稍后给出了测量图,确实是46.5cm。应该讲,她大小腿的夹角没我想象的那么大。而且理论上,90-120度都是合适的。参见国外的正确坐姿示意图:

以上分别美、加、俄的职业健康组织对正确坐姿的示意图,90度并非唯一之圭臬。医学护理要求的轮椅坐姿,甚至明确指定大小腿夹角是120度。但有一点,脚掌一定要平放踏实。下图来自smzdm晒图,怎么看都是对人体工学椅的侮辱:

而另外一位来自chiphell的网友,身高是175cm。坐在最低为46cm的西昊椅上,夹角已略超90度。同时他强调,不能再高。因为采取逍遥躺后,脚后跟已经离地八千里了:

所以综合来看,我对金卓B的46.5cm,实在感到疑惑。它确实广泛作为IT行业用椅,这一群体往往一坐十几个小时,难道没有感觉吗?要知道即使00后的平均身高也没到175啊,况且还有大量女性用户。更离谱的是,联友某几款椅子甚至48cm起步。而常见国际品牌如日本的冈村,一般43cm起步;前述提及的美国HM areon,更是低至40cm:

本坛应该有不少D友在用金卓B,或者47cm的金豪系列,抑或其他升降椅。不知道实际感受如何?不妨自报身高、坐高交流一下。

楼主:
另外一个疑惑是,标准怎么能随时变化?现在打开ergotron的那个计算器链接,输入175cm后,得出的尺寸是这样的:

坐高和键盘高度均上涨了2cm,其他身高也不例外,都有1-2cm上涨。这些数据,类似于衣服尺寸,来自于大样本的统计。难道短短几年,国外的人都阿凡达化了?

显示器高度也抬高了5cm,不过我认为这应该更切合人体工程座椅,因为逍遥躺的话,确实需要抬高显示器。

网友A:
现在打着人体工程学幌子的东西太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现在打着人体工程学幌子的东西太多了

问题是用户对此毫无概念,比如说这样的评论:

作为网面,“弹”其实不是好事儿,应该硬一些才不影响血液循环。而且1米6,坐46.5,坐姿就会和楼贴158cm的差不多。怎么会舒适?这就不是靠背高低的问题,而是受腿长的限制,屁股无法再往后,压根靠不实。。。

网友:
一个名词开创一个行业。

网友B:
也买了款联友的椅子。大概175高。坐最低脚都90度弯曲,感觉都够了。一点也不能升起来坐,不然脚就离地了。
座面是网的,很压大腿血管,以后还是弄泡沫桌垫的稳当。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也买了款联友的椅子。大概175高。坐最低脚都90度弯曲,感觉都够了。一点也不能升起来坐,不然脚就离地了。
...

您是金豪还是金卓?

网友B:
引用 楼主:
您是金豪还是金卓?

保友Pofit智能电脑椅
还是首发买的。当了小白鼠。

网友C:
没用过这么高端的电脑椅。办公室里常见的就是各种带脚轮可升降的软趴趴的椅子。坐的时间稍微长一点,起身时股骨和大腿就酸疼,感觉是因为座椅边缘长时间压迫大腿下方血管和肌肉导致。现在换了普通硬塑料折叠椅就好了。
人体工程学是一门很严谨的学科,但是现在被滥用了。从鼠标键盘,到电脑桌椅,甚至显示器音箱,都标榜所谓的人体工程学。实际上都是忽悠消费者的噱头。

网友D:
对着电脑每天8+小时 x 18年,在各种场合:大学、网吧、NB 的大公司、养老型的单位,从几十元到几千元的椅子,有粗制滥造也有号称人体工学的,在家里用的最久的,是一个购自某宝、铁管结构、橡皮筋松紧带组成座位和靠背的电脑椅,不到500元。跨过人体工学理论,舒适和不易疲劳是选择的唯一标准。

网友E:
搞CAD画图多年,体会是椅子高了腰难受,椅子矮了肩膀疼,疼厉害的时候手都举不起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保友Pofit智能电脑椅
还是首发买的。当了小白鼠。

profit最低是44.5,尚在175身高的标准值内。所以更不知道48cm的那几款是给谁坐的?

您说的勒大腿,应该属于网面调教得太软。网面应该不是罪魁祸首,HM、冈村之类的也用,关键是绷得够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用过这么高端的电脑椅。办公室里常见的就是各种带脚轮可升降的软趴趴的椅子。坐的时间稍微长一点,起身时 ...

嗯。我也是长期坐硬椅子的。睡觉也是硬板床。任何软都是暂时舒服,长期肯定不如硬。
忽悠肯定存在,但是这么多人给好评,甚至身高明显不合适的人都说好,而且大量公司都在用它,,,不由得信了几分。
我本来无此烦恼的,板凳也可以坐半天。无奈年纪稍大后,腰马不如以前。腰酸背痛,腰间盘突出啥的到还没有,但明显容易累。

楼主:
引用 网友D:
对着电脑每天8+小时 x 18年,在各种场合:大学、网吧、NB 的大公司、养老型的单位,从几十元到几千元的椅子 ...

求照片,求链接

楼主:
引用 网友E:
搞CAD画图多年,体会是椅子高了腰难受,椅子矮了肩膀疼,疼厉害的时候手都举不起来。 ...

确实,这是肩周炎的表现。长期画图的话,应该用升降桌子,坐站结合。宜家手摇的,1499
我原本打算入的,无奈留的位置宽度不够

网友:
引用 楼主:
profit最低是44.5,尚在175身高的标准值内。所以更不知道48cm的那几款是给谁坐的?

您说的勒大腿,应 ...

老生常谈,椅子好不好还是坐了才知道。可惜网购等觉得不好的时候已经没法退了。
肉身试错

网友:
引用 楼主:
求照片,求链接

某宝搜“橡皮筋电脑椅”就行。看着简陋,仅供参考。

网友:
我的Ergomax,45-55cm,网面的椅子有弧度,标的高度是最高点吧,而且坐下肯定有点下沉,不能跟餐椅这类硬椅子对比,我165,升到最高脚跟有点不落地,最低点哪怕后仰都随便落地。我更喜欢最高点脚交叉悬空配合桌子,肩膀不难受,而且,很多椅子厂家有那种小马扎放脚,可以参考一下

网友:
标题可以加个椅子。我的金豪。感觉就是忽悠,一万多的估计还可以。这东西利润很大。真正的作用,也就是有扶手,有背靠,头枕,可以调节而已。其他没那么神。

要说对工作有什么帮助,改良坐姿,多舒服之类都是假的,一些人自我感觉良好。这货对工作几乎毫无帮助,甚至会形成不良坐姿,唯一的帮助就是累了可以靠着休息一下,仅此,当然看电影也许不错。因为背靠是稍微倾斜的,不是直立的,也没法向前调。除非你习惯斜靠着工作。当你认真的时候,往往不会斜靠着,这时候就失去背靠了,连腰靠都没了。假如你腰还靠着,头前倾,那又成了C型。

有木工能力的,买个底座,自己做背靠更好,那才叫人体工程学。假如再给我一次机会,我会买个底座,找人定制一个背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