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音] 关于TDA2003-BTL的求助

楼主(2019-07-06):
    本人电子小白,闲逛废品收购站,拾得TDA2003四枚,简单搭棚测试,都能正常发声,于是照抄网上BTL电路图,用洞洞板做了一个。    用12v2A的电源适配器做电源(用诺基亚5.7v800mA充电器电源,实际电压6.0v,也能带动,搞不明白为什么),四个680uF并联做水塘,笔记本当前级调音量,驱动两个4Ω汽车同轴喇叭。

    使用中声音正常,杂音很小,贴近喇叭才能听见,但时间不长同声道的一对TDA2003巨热,另一声道的一对TDA2003温热,然后就没有声音,音箱发出非常响的沙沙声。
    因手头配件不足,原电路图中的15uF电容用22uF的代替,16Ω电阻用15Ω的代替,且四环的五环的水泥的碳膜的都有,一对巨热的TDA2003丝印为8ER240,另一对为80W823,不知这些有没有影响。
    怀疑是零件和线路不行,所以重新画了洞洞板电路图,准备购买全新的电阻电容试试,附上洞洞板电路图(软件还不太会用,用IC座代替的TDA2003,33K、47K电阻也是网上抄的),恳请高手多多指点迷津!

网友A:
很有可能是自激,导致集成块烧毁。

网友B:
排版布线的不合理很容易引起自激
看图 试试修改一下
板上没有退偶电容,长电源线具有一定的感抗是引起自激的原因之一,所以电源输入要加两个电容,一个1000uF以上电解和一个0.1小电容吧。
其二,输出形成了一个有点大的环路(红圈),和输入回路(绿圈)会有些耦合,最好设计到IC的上面并且不要形成环路(蓝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很有可能是自激,导致集成块烧毁。

应该是,出现的现象和自激很吻合。

楼主:
引用 网友B:
排版布线的不合理很容易引起自激
看图 试试修改一下
板上没有退偶电容,长电源线具有一定的感抗是引起自激 ...

非常感谢细致的分析。

网友C:
换个做法都做同相放大器前面加个1:1的同相运放和反相运放

楼主:
引用 网友C:
换个做法都做同相放大器前面加个1:1的同相运放和反相运放

这个,这个,真的不会呀,还没学到那一步。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这个,真的不会呀,还没学到那一步。

功放能做比例放大器不会做功放可理解为大电流运放

网友D:
恭喜楼主捡到的是原装的2003.
不过2003这个IC也给我带来了不愉快的体验, 高中的时候做的一个功放成功出声.
后来改进电路, 又做了一块  又不行了...
也懒得去折腾了....
希望楼主早日排除问题

网友E:
btl尽量把线路对称布置。。地位于中间。。。左右声道各占一边。。不然很容易就自激

网友C:
你按厂规oCL做二块功放板(可以一块同相一块反相或都是同相前置运放LF356同相反相放大器推荐方案乙)分别调试中点正常且β相同:BTL要求太严且有个漏点是二块功放输入有差异(囧我做BTL从来没顺过气得放弃特此仰望邓大神)

楼主:
引用 网友E:
btl尽量把线路对称布置。。地位于中间。。。左右声道各占一边。。不然很容易就自激 ...

我现在就是这么画的,手头只有5*7的板子,地方太小,画得我都怀疑人生了。
刚开始,就做了一个声道,感觉还挺好的,高音非常透,低音很强劲,中音不会听,总之听起来很舒服,不像HA1392、SJ8227听久了就会觉得烦躁。可是两个声道都焊出来后,高音就有点尖,有时候会刺耳,低音发闷,有时候会噗噗。可惜的是第一块板试完音我就拆了,还没画图,还记不住怎么布的线。
奇怪的是,我发现左边第一个IC的3脚(接地脚)不接电源地会响,16R(R4、R12)不直接接地,先串一个100N的电容再接地,也会响。

楼主:
引用 网友D:
恭喜楼主捡到的是原装的2003.
不过2003这个IC也给我带来了不愉快的体验, 高中的时候做的一个功放成功出声.
...

高兴得我赶紧抽颗烟庆贺了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按厂规oCL做二块功放板(可以一块同相一块反相或都是同相前置运放LF356同相反相放大器推荐方案乙)分别调 ...

放心,相信我,会走到那一步的。我当初,就是看数码之家有人拆手机字库,焊到读卡器上做优盘时入的坑,导致后来都会焊固态硬盘了。
双电源方案,我差得就是捡个环牛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很有可能是自激,导致集成块烧毁。

今天把四个2003全部拆下来,重新测了一下,因为没有仪器,只能测出来都能响,有一个有稍微的滋啦声。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现在就是这么画的,手头只有5*7的板子,地方太小,画得我都怀疑人生了。
刚开始,就做了一个声道,感觉 ...

当然喽这一系列的阻尼系数都很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这个,真的不会呀,还没学到那一步。

目的就是让信号同时到两功放而不是有相移

网友D:
2003烦人的地方就是反相输入很麻烦, 因为2脚的那个电容是作为电源抑制使用的, 而设置增益的电阻取值又很小, 反相输入的话, 功放输入阻抗很低.
而对地的那个负反馈电阻上与地之间还有电势差, 真要反相输入的话还需要很大的耦合电容, 不然就没低频了.
所以说只能用楼主给的BTL图.
实在不行楼主就放弃BTL吧, 我上周日把我之前做失败的翻出来折腾了一番, 搞定了, 感觉OTL也不错的.
下回发帖子分享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D:
2003烦人的地方就是反相输入很麻烦, 因为2脚的那个电容是作为电源抑制使用的, 而设置增益的电阻取值又很小, ...

我按照大神的意见重新进行了布线,消除了自激现象。确实像你说的,低音效果不好,因为没有前级,笔记本声音和播放器声音均上到30%时,低音才会很明显,听普通流行歌曲,高音会有点尖,听新闻联播,人声右会有点闷,不过听邓丽君、韩宝仪那种类型的歌倒是挺过瘾。

网友:
单电源供电务必在信号输入加对地偏置电阻,2003加22k差不多,典型电路没画不代表可以不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