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各位高手客官帮忙看看这个离心水泵的电机是无刷电机还是普通鱼缸的罩...

楼主(2019-07-06):
闲鱼上40一个,塑壳的,有210克重,商家说是无刷电机的,可潜水可普通室内使用,12V19W,用线性电源额定电流1.5A,也倒不怎么发热,但是我就觉得就是普通鱼缸哪种水泵的结构,不像是所谓的无刷电机,直流供电只需一个震荡电路即可实现普通交流鱼缸水泵的功能

网友A:
类似电脑风扇的无刷电机

网友B:
这个必须是无刷的。

网友C:
无刷水泵,去某宝搜搜吧,10几块钱20几块钱都有,卖40就很坑了

网友D:
商家没说错,是无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无刷水泵,去某宝搜搜吧,10几块钱20几块钱都有,卖40就很坑了

这个功率不算坑

楼主:
引用 网友A:
类似电脑风扇的无刷电机

这个霍尔也看不到,灌胶了就可能是普通水泵的结构,内部是一个大线圈绕铁芯上然后加个短路环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必须是无刷的。

你是从外观圆形上判断还是,罩极电机也有可能

楼主:
引用 网友C:
无刷水泵,去某宝搜搜吧,10几块钱20几块钱都有,卖40就很坑了

40一个一分不少还不包邮,也是因为他说是无刷电机才买了两,普通鱼缸的水泵要浸在水里使用,不然会过热

楼主:
引用 网友D:
商家没说错,是无刷的

就是不好判断,从水压力和力量看,压力和力量都比普通鱼缸水泵的罩极电机的大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是无刷

可否具体分析一下,从哪些特征可以看出

网友E:
简单来说就是无刷电机是永磁转子无需电刷导电所以叫无刷,有刷的转子是线圈带有转向器需要电刷来导电所以叫有刷电机

网友F:
此无刷非彼无刷,不会有霍尔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是从外观圆形上判断还是,罩极电机也有可能

直流电机,你跟我讨论罩极电机?罩极电机是交流电机。

网友:
引用 楼主:
40一个一分不少还不包邮,也是因为他说是无刷电机才买了两,普通鱼缸的水泵要浸在水里使用,不然会过热 ...

我的是这个,无刷的,转子水冷散热,氧化锆陶瓷轴承

网友:
罩极电机要用交流电  小伙子~~

楼主:
引用 网友E:
简单来说就是无刷电机是永磁转子无需电刷导电所以叫无刷,有刷的转子是线圈带有转向器需要电刷来导电所以叫 ...

罩极电机的转子也和这个一样,定子就是铁芯上绕一个线圈,只不过多了一个移相短路环

楼主:
引用 网友F:
此无刷非彼无刷,不会有霍尔的。

不是电子换向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直流电机,你跟我讨论罩极电机?罩极电机是交流电机。

我有个森森小鱼缸还是5V供电,还不是有一个2W的普通鱼缸水泵,我发过一个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