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ther] 闪迪iSSD能开卡吗?不能的话芯片拆下来有啥用

楼主(2019-07-06):
遇上了个两颗issd芯片组成的固态,而且还是不能识别的,不知道能怎么玩

网友:
ISSD本身就具备固态的接口,两片可能是raid或者级联之类的。

网友A:
自己设计板子,加1031E就是固态优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自己设计板子,加1031E就是固态优盘了

现在不识别了呀,掉盘了吧

网友:
据说issd不好搞

网友:
做nand用的就只能做nand用

网友:
见过PC3000里面有iSSD的接线定义,理论可以引用内部Flash的基础功能脚飞到U盘板子上

网友(2019-10-05):
我这边也好几片issd做的小硬盘,本想合并为大一点的,可惜貌似不能开卡,也在求助呢。

网友B:
我这边也是有好几片issd的小固态,本想合二为一,可惜开卡工具不支持。也是在求助呢。

网友C(2020-05-05):
坏的issd现在有解了没?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这边也是有好几片issd的小固态,本想合二为一,可惜开卡工具不支持。也是在求助呢。 ...

你这个就是定义,可以直接怼上去一个按照2246XT开卡。。。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这边也是有好几片issd的小固态,本想合二为一,可惜开卡工具不支持。也是在求助呢。 ...

额,这个issd怎么还会有主控,是直接引nand出来读的吗

网友(2020-10-08):
哪里有这种存储芯片卖,我想买个64g的,换到chromebook上。

网友(2020-11-27):
引用 网友C:
坏的issd现在有解了没?

我也刚刚才坑,咸鱼掉坑里了。128G用了没几次就坏了,我以为是闪迪,哪知道是山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