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电] 拆个“假“笔记本,神舟战神

楼主(2019-07-06):
儿子中考结束放假,把我的笔记本征用了,我自己要买一个,本着化最少的钱办最多的事的原则,看下来神舟的战神3000都不到就能玩3A大作,但这笔记本用的是台式机的CPU,看了下评价,这楞把标准台式机CPU塞进笔记本里的,是神舟用了蓝天的模具,有一个系列,配置稍有变化,却一直在更新模具,以至于销售上也具体只能说以到手为准,看淘宝评价五花八门,盗图的多,认真评价的少,我拿到手后发现和网上测评的都不一样,一如既往,到手即拆
外四面,接口都在两侧

电源口位置差评

关机和待机功耗

电池不大不小,3x2芯方形

外接电源时的性能

拆机图

这个配置是G5420 8G内存 MX150显卡 256G固态
我看中的是屏幕是FHD广视角雾屏,虽然色域是45%ntsc,但也比TN屏好太多了。
整机自带Win10系统,电池状态下看B站视频可以用4个多小时,低负荷下还是比较省电的。直接放
身上也不觉得重,不玩游戏不会太热。我自己加了个硬盘,显卡虽然不到甜点级,平时也足够用了

网友:
这东西叫准系统平台,20年前就有了,缺点是电池待机短的,使用电池的情况下不能性能100%,发热巨大等。

网友:
什么配置呢?    发图看看

网友:
小米的游戏本也是用的台机CPU吧

网友A:
换个固态还是可以用的~

网友:
挺不错的 还可以自己加一块硬盘 一个内存条来着 现在那些超薄本内存都是直接焊主板上的,不能加

网友:
桌面级处理器性能比低压板的处理器强多了,而且换CPU方便。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个固态还是可以用的~

大大的256g

网友:
cpu内存还能升级不错了

网友B:
很多年前买过一台奔三图拉丁的,当时的学名叫“移动PC”,没想到现在还有厂家在打磨这项技术。

网友:
问题是散热如何啊,我家台式机7代cpu,都很热呢,据说8代性能不错提升挺大,可是因为制程一样,功耗差距应该不大吧,这小本子能兜得住台式机的发热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很多年前买过一台奔三图拉丁的,当时的学名叫“移动PC”,没想到现在还有厂家在打磨这项技术。
...

能叫出移动pc的,都暴露年龄啊

网友C:
很明显这个价格可以买到荣耀MAGIC了,r5-2500u,比这个好得多

网友:
引用 网友B:
很多年前买过一台奔三图拉丁的,当时的学名叫“移动PC”,没想到现在还有厂家在打磨这项技术。
...

移动PC,不带电池,当时用的时候还觉得奇怪

网友:
南桥容易坏

楼主:
引用 网友C:
很明显这个价格可以买到荣耀MAGIC了,r5-2500u,比这个好得多

一个可以买2个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一个可以买2个了

不会,2995一台而已

网友:
蓝天的准系统可以换CPU才是重点。
现在笔记本98%都是焊接在主板上的笔记本CPU,性能弱鸡还无法升级,这个就解决了这些问题。

网友:
神舟笔记本还可以吧

网友(2020-01-14):
引用 网友C:
很明显这个价格可以买到荣耀MAGIC了,r5-2500u,比这个好得多

拿外观比?
一个桌面级,一个低压U,性能不是一个等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