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烤箱改回流焊

楼主(2019-07-06):
有不少坛友感兴趣,多出来的几个已经出的差不多了,如果还有坛友需要,请报名,再多做几个。报名请私信我,或者加V :120985850

在焊接板子时没有回流焊,买一台回流焊也不便宜,很多人用烤箱来焊接,但烤箱没有曲线温度,掌控不好焊接效果,要么时间短了焊接不良,要么焊接温度过高,板子糊了,之前也用过烤箱焊接,但要人工看着,于是乎做了个控制器,仿照回流焊的曲线来焊接,效果还是很不错的,不用人工开着。

烤箱是上下加热,加热效果还是很不错的。
控制器采用19264液晶,5段加热控制,(预热,加热,焊接,保温,降温)

先上图看看
找了一个小烤箱,15L的,建议用30L左右的

拆开烤箱,里面很简单,上下加热管是串联一起的,经过前面板的温度开关而已

控制器已经焊接好了,上下管独立控制

利用烤箱前面板的选择开关做了总开关使用,指示灯也利用上了
热电偶放在了中间位置,找了个磁铁吸在里面

控制器采用19264液晶,仿照市面上的小型回流焊设计

网上买的外壳,利用现有的孔

做了个面贴

组装好的效果

焊接板子,焊接效果很不错

再上两张焊接出来的图

网友:
高大上。很好的思路。不过板用得少。

网友:
有想法有创意很不错

网友:
太有创意了,喜欢

网友:
这控制器,都做得媲美成品了。

网友:
板子焊好了,放只鸡进去继续回流

网友:
磁铁在高温下磁性会丢失

网友A:
厲害了,都是自己做的啊?
面貼是怎麼做出來的?

网友B:
磁铁会不会被热消磁?

网友C:
板子多不? 出我一套板子把,我经常小批量焊接,用的铁板烧效果不是很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厲害了,都是自己做的啊?
面貼是怎麼做出來的?

面贴定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磁铁会不会被热消磁?

我用这么久,铁磁依然完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板子多不? 出我一套板子把,我经常小批量焊接,用的铁板烧效果不是很好

打样了5套,出给朋友几个,还有

楼主:
引用 网友C:
板子多不? 出我一套板子把,我经常小批量焊接,用的铁板烧效果不是很好

加我VX   120985850

网友D:
引用 楼主:
打样了5套,出给朋友几个,还有

可以卖我一套吗?这个方便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打样了5套,出给朋友几个,还有

好的  我要一套,怎么交易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可以卖我一套吗?这个方便啊,

加我V   120985850

网友:
应该再加个显示实际温度曲线,这样才知道实际跟设置是不是一致

网友E:
好厉害,但这个反应比较慢,实际曲线与预设估计不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E:
好厉害,但这个反应比较慢,实际曲线与预设估计不一样

1-2千的回流焊也是这个设置,如果不嫌麻烦,自己开孔加个风扇,温度最多也就2-3度的差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