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吊灯玻璃灯罩摔坏了,找个替代品先顶上

楼主(2019-07-06):
再给用了10几年的吊灯做清洁时,中间大灯罩意外摔坏了
原本是这样的

结果成这样了

没灯罩,重影太严重了

找遍手上的灯,圆的都太小
只好用这种方的吸顶灯了

拆开

18W双色的,当年撸成5块左右,还有7、8个

灯罩是这样的

中间打个孔

就用剪刀搞定

吊灯中轴得搞个套子,不然灯罩装不稳
转一圈,找了支用完的水彩笔

笔管剪一段

装的时候先缠自粘泡棉

方便固定笔管

拧紧螺丝就OK了

整体效果是这样的

看着丑哈,不过灯罩还是起了作用

暂时先顶上,找到合适的灯罩再改

网友A:
严重影响外观啊,可以用亚克力板+磨砂贴纸代换

网友B:
老人一般都这样修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严重影响外观啊,可以用亚克力板+磨砂贴纸代换

那形状用平板也不好看,不好弄

网友C:
强迫症表示不能接受....

网友:
这个还能再丑点么?

网友D:
买个大碗给他扣上。。。。

楼主:
引用 网友B:
老人一般都这样修

偶就是老人,人生已经过半了

网友:
这个属于嫁接了~

网友:
找个大点的圆灯罩不是更好么

楼主:
引用 网友C:
强迫症表示不能接受....

好吧,不抬头看就好

网友:
买了一套欧普的,准备家里装修用上去。

网友:
超出该会员当天被打赏总额,请多给其他会员打赏鼓励

网友:
家里灯都换成吸顶灯了,简单实用。过去用的吊灯有些问题,一圈灯泡总有几个坏的,而且很少开,吊灯挂很多土还不好搞卫生,如果很大很重的吊灯要注意时间长了别掉下来很危险。

网友:
即便消耗废品也不能这样啊,过两天你就要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买个大碗给他扣上。。。。

哈哈,可能没有这么大的碗

网友:
前段时间优惠购里有F40的鸟窝灯,印象6.9包油。

网友:
搞一个小塑料盆,或者圆的白色微波炉饭盒代替。用小塑料盆还能换成自己喜欢的颜色

网友:
这个是不是太敷衍了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