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做个小手钻

楼主(2019-07-06):
之前一直用着简易的手钻,其实就是一只385电机加黄铜夹头
每次换钻头都要同时换合适的固定头
有点不方便
而且电机握在手里,表面都开始锈了
这电钻给DIY出过很多力,钻小孔比普通手电钻方便,而且接充电宝都可以用
平时用12V的镍氢电池组供电
电机是德昌的,扭矩很好

最近在B站看了不少做手钻的,都会做外壳
家里没PVC,干脆某宝买个铝合金外壳

电机用螺丝固定

侧面看看

后面看看

钻夹换成三鸥的JT0,同心度不错
为防止手钻松脱,螺纹口用AB胶粘上
反正也不打算再拆

整体外观

感觉比之前好看多了

网友:
夹具是关键,手工 不错

网友A:
有刷电机你还不打算拆?

网友:
可以的,我也一直想做一个

网友B:
外壳上还是要开几个洞来散热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刷电机你还不打算拆?

碳刷很长,而且以我的使用频率,一年也用不了几次,就是做着好玩

网友C:
这种电机不需要买外壳,街边地摊上的小手电就正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刷电机你还不打算拆?

A.B胶,想拆用火机燒一下就行了

网友D:
要能在铝管里放电池就更方便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要能在铝管里放电池就更方便了

是啊,再集成一个调速器就更完美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外壳上还是要开几个洞来散热

偶尔用用,电机功率不大,重活还是锂电钻来干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种电机不需要买外壳,街边地摊上的小手电就正好

想法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