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解 小狗吸尘器T10 主马达

楼主(2019-07-06):
小狗最新款吸尘器T10 主马达 (nidec 三相无刷电机)

网友:
非常暴力的电机。

网友A:
牛b,看着像双面板设计,一面密集cpu+驱动+电流采样,一面电容,mos,这布线难度好大啊!!
比较怀疑它是用4层板+埋盲孔来做的吧??照片看不清楚!
lz确认一下?谢谢!!

网友B:
nidec的电机还是漂亮,惠普刀箱的198W暴力扇也是挺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牛b,看着像双面板设计,一面密集cpu+驱动+电流采样,一面电容,mos,这布线难度好大啊!!
比较怀疑 ...

就是简单的双面板   和航模三相无刷电调一样的   很成熟的电路了 双面板绰绰有余

网友:
怪不得小狗贵,我的那个什么羊子吸尘器,估计就一个电吹风马达

网友:
这个电机在吸尘器里面占了不少成本吧。

网友:
好厉害,和无人机的电机用料相似,一个吸尘器有必要这么设计吗,奢侈啊

网友:
这用料真足。。

网友:
引用 网友B:
nidec的电机还是漂亮,惠普刀箱的198W暴力扇也是挺强的

惠普的金属风扇,有不少商家用来改装汽车的电动增压。楼主的无刷电机,看上去比戴森无叶风扇里的好,好像钕铁硼磁钢。

网友(2020-01-29):
我家用的就是小狗吸尘器,用到现在8年了没坏,5年前有3个邻居跟我购买一模一样的型号吸尘器,用到现在还是没坏,怪不得里面的电机寿命真长。

网友(2020-03-31):
兄弟,不要浪费你手上那么多样机,

浅尝辄止,能不能分析下定子的结构,转子的结构。

网友:
太可惜你手上那么多样机了。

对设计的特点,比如电磁、结构尤其是转子和定子冲片的结构,要稍微再详细点啊

网友C(2022-05-13):
有拆解方法嘛,准备换电池找不到下手地方

网友(2022-09-20):
引用 网友C:
有拆解方法嘛,准备换电池找不到下手地方

咨询下,电池有协议么?可以断电么?昨天150刚收了个二年的T10PRO

网友(2022-11-12):
看着真的不错啊  感觉不比戴森差

网友:
大佬  你这电机都拆出来了,麻烦问下这款小狗吸尘器能直接换电池么,有没有什么加密保护

网友:
这成本真不低

网友(2023-01-06):
请问有拆机教程吗?可以自己买动力电回来组装吗?不会是只换电池不能用的那种吧?

网友:
直流变频驱动的?好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