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解 追觅V9 吸尘器 主无刷电机

楼主(2019-07-06):
追觅V9吸尘器 三相无刷电机

网友A:
120瓦的没有小狗牛逼

网友:
10万转挺夸张的,噪音不知道怎样?

网友:
硕士考试的答题卡太抢镜了

网友:
硕士同学好

网友:
这次拆解的比较完全,应该买一个拉马,可以把无刷电机的转子推出来看看,磁钢旁边两个铜片可能是防尘。

网友(2020-08-20):
不知道是不是真的有10万转!能不能测一下速度?

网友:
LZ对电机很了解啊!看别的帖子拆的都是高端电机!

网友:
答题卡瞩目

网友(2021-04-14):
供电电压,多少伏

网友B(2021-06-12):
引用 网友A:
120瓦的没有小狗牛逼

吸力“AW”是什么意思?是什么单位?
 我来答 分享

网友:
这根本不是拆电机,而是秀研究生考试,就不知道考过了没有?

网友:
每分钟10万转????哪个的黑科技????

网友:
引用 网友B:
吸力“AW”是什么意思?是什么单位?
 我来答 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