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修2个英发电动车充电器加保险!

楼主(2019-07-06):
2个充电器故障相同,220V接触不良,怀疑插头松动,拆开测量发现是线断了,外皮没损伤,铜线质量太差!?
估计是偷工减料降低成本,反正拆了好几个都没看到保险丝,都是敷铜代替

比划了下屁股处断裂

找了个10A双孔插头

原装套套戴上

敷铜划断,换保险管

修复

下面一个类似,去年修的。用的是2.0线加活动插头,3.5米线,再也不用担心充电没拖线板了。

网友:
我有一个英发充电器也是线断了,不过是插电瓶的那端,自己换了根线就OK了

网友:
很多充电器都是扔车箱子里震来震去的,用保险管容易震断,用覆铜板保险就这个好处,不怕震动

楼主:
各有利弊吧,个人还是倾向于保险丝稳妥。

网友:
一般这种都是插座位置比较远,总是硬拉着去插造成的。
既然拆开了,你给他换个3米长线,不用太好,就那种垃圾花线就行了,同样问题就不会有了。

网友(2020-02-27):
英发做功还是不错的

网友A(2020-05-06):
这个充电器爆的是电阻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充电器爆的是电阻吗?

哪里爆了,没看出来,另一面有元件烧坏吗?

网友(2021-02-15):
老师帮我看看这个是什么电阻 多大的

网友:
怕震动可以用陶瓷保险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