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荷兰品牌12v15a 据说效率不低于94% 带蓝牙 印度制造汽车充电器

楼主(2019-07-06):
性能特点
l 全密封式包装: 防水、防震和火花保护, 水、油、灰尘不会损坏 充电器。
l 效率极高:效率大于94%,比常规充电器发热量少4 倍,当电池充满后,消耗小于0.5W,比
行业标准低5-10 倍。
l 自适应充电模式:充电/测试-快充-均充-保养-浮充-存储
充电器采用微处理器控制的自适应电池管理系统,自适应特性会根据电池使用状态来优化充
电过程
1, 充电/测试:测试电池是否接受充电
2, 快充:以最大电流充电,直到达到均充电压(充满80%)
3, 均充:恒压充电,电流减少,直到电池充满
4, 保养:对深度放电和硫化的电池,用脉冲电流和电压去硫化,消除电池铅板上的硫酸
盐,恢复电池容量。
5, 浮充:保持电池充满状态
6, 存储:当电池不用时,以更低的电压充电,减少气化和极板的腐蚀,每周再对电池进行
短暂刷新充电。
l 可对锂电池充电:采用简单的快充-均充-浮充的充电模式
l 内部温度补偿:在充电阶段测量环境温度,在均充阶段进行温度补偿,浮充阶段对温度再进
行测量,在极低的温度-30 度下可以工作。
l 完全静音:无风扇
l 过热保护:可在高温环境下如机器车间内工作,输出电流随着温度上升会降低(达60 度),
但Blue Power 不会损坏。
l 反向连接保护:无火花、短路保护和反向连接保护,即使电池深度放电至电压为0,充电器仍
然可对电池充电激活,恢复电池的使用。
l 内置蓝牙接口:可通过手机APP victronconnect 读取、操作、设置充电器的状态信息

该充电器就是一个单电压llc半桥谐振转换器   不带pfc电路 外加一个mbbt40蓝牙模块 目测没有看到单片机,估计该蓝牙模块io引脚起到单片机功能。

FSFR2100 是高度集成的电源开关,专为高效率半桥谐振转换器而设计。FSFR2100系列具有构建可靠而鲁棒的半桥谐振转换器所需
的一切特性,可以简化设计、提高生产力、改进性能。FSFR2100系列将功率MOSFET与快速恢复型体二极管、高端门驱动电路、精
确电流控制振荡器、频率限制电路、软启动和内置保护功能结合在一起。高侧栅极驱动电路具有共模噪声消除能力,通过卓越的抗噪
能力确保运行稳定。MOSFET 的快速恢复体二极管可以提高异常工作条件下的可靠性,同时又能将反向恢复的影响降至最低。使用零
电压开关 (ZVS) 技术可显著降低开关损耗并提高效率。ZVS 还可显著降低开关噪声,允许使用小尺寸的电磁干扰 (EMI) 滤波器。
FSFR2100可用于各种谐振转换器拓扑,如:串联谐振、并联谐振以及 LLC 谐振转换器。
特性
• 为半桥谐振转换器拓扑提供了 50% 占空比的变频控制
• 通过零电压开关 (ZVS) 实现高效率
• 带快速恢复型体二极管的内部SuperFET®s(trr=120ns)
• 为 MOSFET 优化的固定死区 (350 ns)
• 工作频率最高可达 300 kHz
• 在轻载条件下用于频率限制(可编程)的脉冲跳跃
• 使用控制引脚实现远程导通/关断控制
• 保护功能:过压保护 (OVP)、过载保护 (OLP)、过流保护 (OCP)、异常过流保护 (AOCP)、内部热关断 (TSD)

至于中间无线蓝牙模块主要连接手机设置充电监控参数  面板上所有led指示灯都从该模块引出,这个模块有adc引脚,个人猜测电压电流采样也是通过该引脚计算得出。

至于为什么买这个充电器,因为ctek发热量太大了 达到烫手地步 而这个勉强有点温度,到手感觉有点亏一千多里面就这点东西,感觉好廉价,工艺感觉也不是最好,感觉科技再进步效率越来越高,所需要原件也不像以前那样多 也不需要主动散热,各人感觉压根不要要这么大散热片,电源开关ic特意注明200w 无需散热片,估计受塑料外壳限制热量不流通才会这么大散热片

因为刚到手也不好再细致拆解,以免影响卖家销量 故不注明品牌,这种效率充电器说实在话国产真没有,国产都是些能用且用廉价便宜货

网友:
有需求才有市场~

网友:
上次谁拆的那个瑞士的好像做工要好些

网友A:
请大声的告诉我,多少钱?啥?一千多?汽车电瓶多少钱?

网友:
谢谢分享,看到高效率就想到了谐振哈哈哈哈

网友:
不错的电源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大声的告诉我,多少钱?啥?一千多?汽车电瓶多少钱?

普通免维护60ha 四百左右
efb启停电瓶 60ah   一千左右
agm启停电瓶 95ah 2000~3000

网友(2020-10-31):
有一个10A的,为了用低电流档冲小电瓶, 看了你的拆解感觉做工一般呢,但是电瓶充电器质量好的也没几个牌子

网友:
多少钱入的

楼主:
好像是1400上下,个人建议买一个5a 就行了  这玩意满载有高频吱吱声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像是1400上下,个人建议买一个5a 就行了  这玩意满载有高频吱吱声

你够发烧的,俺表示玩不起

网友:
阿三也有这手艺,真是小瞧人家了。

网友(2022-06-23):
这个价有点太贵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好像是1400上下,个人建议买一个5a 就行了  这玩意满载有高频吱吱声

一个充电器要1400?

网友:
看来世界工厂要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个充电器要1400?

嗯  本来就是冷门产品价格不会太便宜,这品牌做的充电器大多跟游艇房车相关 受众不同,跟平常百姓没交集,价格不会太便宜。

网友(2023-09-28):
防水防尘,好东西,值的入手。

网友(2024-03-04):
做工不错,买不起呀,国产一般都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