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戴尔显示器故障维修

楼主(2019-07-06):
一台戴尔显示器前几天通电一分钟就黑屏,断电重启后故障依旧,经请教坛友,坛友指出可能是电源中top258模块损坏,在马云家购买换上恢复正常,在此非常感谢热心的坛友。最后一图是换下来的芯片
wechat_upload15623859985d201e4edaa67
wechat_upload15623860105d201e5a746ef
wechat_upload15623860205d201e645ac96
wechat_upload15623860315d201e6f13934

网友:
我去这发货就不会扎块泡沫板吗,真行。。

网友:
哎!我买了两块280PN,兄弟俩抱着就给发过来了~

网友:
习惯了。我前些天买的十几片40pin直插的单片机都是直接拥抱着进门的

网友A:
哥们  屏黑之后用电筒照着屏幕里面有没有画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哥们  屏黑之后用电筒照着屏幕里面有没有画面?

有画面那是背光灯或背光灯供电的问题,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有画面那是背光灯或背光灯供电的问题,

麻烦看下我的帖子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 ... id=36241&extra=,具体怎么操作排查?我有万用表,但是不知道怎么查

网友:
引用 网友A:
麻烦看下我的帖子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36241&extra=,具体怎么操作排查 ...

不用看了,你那帖子中,热心的坛友已经指导你排查了,如果这样你还解决不了,我也没办法用语言来帮忙,别人只能指出一个大的方向,不能指望谁金手指,隔空点拨你换什么元件就解决。不能元件维修,那么只能换电源板(原本背光能正常亮的前提),淘拆机件吧,运气好小钱解决问题,你这种方屏小尺寸显示器,二手的也不贵,50~100,划不划算自己看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麻烦看下我的帖子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36241&extra=,具体怎么操作排查 ...

而且你这背光电源板是升压的,高压危险标签看到了吧,不建议小白修这些,安全为上,运气好淘到同型号碎屏拆机件,小几十就能买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