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给人修一台被雷劈坏的功放,没有做不到,只有想不到。

楼主(2019-07-06):
外观
-------------

发现有个电容鹤立鸡群
---------------

果然,一拔离家出走了
------------------

两大排东芝管啊!可是一量,怎么都没有电压?
-------------------

仔细一看,都是假的,可是它之前真的能响,为什么?
---------------------------

原来在下面!
----------------------------

真的东芝管
-------------------------------

这散热器。。。。。。。
------------------------------------

下面这块玩意就不用我说了吧?

网友:
原来是一排摆设。

网友:
应该为后期升级预留的空间,居然还能这么玩,人才呐

网友:
这排管子绝了,都不用跑线路,直接就没焊。

功放也算是重灾区,电容小的凑大的,环牛不够,管子假的,管子凑数的。

网友:
这么屌的功放它不劈雷,我都觉得不可思议,反而被雷劈

网友:
啥玩意,太能骗人了

网友:
这创意,可以的,果然还是人傻钱多啊

网友:
我以前就买过带配重块的,买一套西服送一个功放,一个VCD,一对音箱,我是不是傻?

网友:
把那功放厂家的老板叫来,一并劈了!

网友:
这就跟假胆机一样,自欺欺人,偏偏还有人感兴趣

网友:
那堆电容全是拆机货,数数一共有几种防爆纹

网友:
主滤波电容假的,功率管假的。好大一块水泥块。。。这功放丢垃圾桶都嫌它污染环境。。。。不知道当初用这东西的人,是不是看上那透明的盖板下那一排排的“尼吉康和日化滤波电容”,和那一排一排的“东芝”功率管和那“牛X”的散热器?

网友:
还有这样的功放,骗人的玩意,太缺德了吧

网友:
惊奇都惯了

网友:
真是一台好“功放”,山上下来的东西都挺唬人,看那两排管子排的多整齐

网友:
果然是装B被雷劈啊

网友:
第一眼看到机箱的亚克力顶盖就感觉像是山寨货,假管子底下的铜箔都是空的,看来这功放就是专为山寨而生啊。

网友:
透明不一定就是真的,哈哈哈。

网友:
成本不低,而且费人工,用心在做产品

网友:
真能骗小白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