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嫁鸡随鸡,燃气灶与抽油烟机联动的制作方法

楼主(2019-07-06):
嫁机随机,燃气灶抽油烟机这两个机既然在一起工作了联动总是要的。 让我这个单身狗来做媒人吧。
由于最近经常做饭,油烟机煤气灶自然是免不了接触的,但是在前期点燃燃气灶时经常会忘记开启抽油烟机,一般在烹饪过程中产生较多的油烟时才会想起要开启抽油烟机,此时厨房内已经积聚了较多的油烟,让人感觉到不舒服,而且在烹饪过程中还要分神去开启抽油烟机,会手忙脚乱,影响烹饪。同时用完关闭燃气灶后,还需要关闭抽油烟机,相对麻烦。家里的煤气灶和油烟机不是一个牌子的没有联动这个部分的功能。
在清洗油烟机的机会 对它的控制面板进行了分析

油烟机是一个杂牌的 通过正面的一个面板的按键进行控制它有自己的逻辑:启动 是(开机键*风量键*电灯键)  关机有两个模式(按开机键一下延时1分钟关机)(按开机键2下直接关机)
油烟机风的大小有三个段位 理想的方式是通过煤气灶的开的大小进行选择控制,我就直接选择了最大的了
有了这个就方便多了 不想厨房变成蜘蛛网于是就想用无线的方式进行控制,采用的是315hz的射频模块控制距离也够  模块一共有4个点动的通道 设计只用到三个并且价格实惠 稳定。射频接受模块的电源在控制面板上取也很方便。上图片就是在测试遥控油烟机

下一个就要对煤气灶动手了
手拿螺丝刀煤气灶瑟瑟发抖 哈哈
煤气灶的内部图片

油烟机已经可以通过遥控器进行控制了  现在要做的就是做一个东西控制遥控器,但是需要一个触发这个东西的信号,
我的第一个想法去通过了红外模块 感应煤气灶点火,但是在我这个煤气灶上实际试验时发现信号采集的不是很好。小火时模块没有反应容易出现错判。
在一头雾水时点火电磁阀动作的声音给了我灵感,这个是一个不错的信号触发点。煤气灶拆机时发现煤气的电磁阀是3线的 又是一脸懵逼。图片中的万用表就是分析这个电磁阀用了
原来电磁阀是有两个线圈的一个的动作 一个是保持。煤气灶有点火了保持线圈就一直有电。这个是不错的信号点。

上面的问题解决了  接下来的就是写程序控制了  我使用的是Digispark(ATTINY85) 微型开发板,有6个io口,体积小,写程序方便。便宜 便宜 便宜 。重要的事说一说。爱折腾不代表浪费钱。

控制程序的逻辑是:在接受到煤气灶点火的信号时执行*油烟机开机*大风量*LED灯;如果发现煤气灶熄火2分钟执行两次油烟机开机(开机,关机的同一个按键)直接关机
煤气灶没有点火不进行任何操作。

在写程序时还要加入防止干扰的程序,防止静电、和电源刺波的干扰 影响设备的稳定运行具体的写方法见程序。程序明天补充

模块的安装位置

模块组件的连接都是可以插拔的 方便修改

85模块,修改程序时只要把这个连接电脑就可以修改了 方便

这个就是程序了  前前后后也修改了几次

网友A:
沙发,遇到同道中人了,一直有这个想法,但没有实践。说起来更好的是烟雾感应,直接在油烟机上动手脚就可以了,楼主考虑一下吗?另外我是单片机小白,只会点点灯什么的,看了你说的ATTINY85板子,十多块吧,比STC8脚的贵?还是说属于同一级别?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沙发,遇到同道中人了,一直有这个想法,但没有实践。说起来更好的是烟雾感应,直接在油烟机上动手脚就可以 ...

时间久了全是油,孔都堵死了

网友C:
搞那么复杂干什么,灶里面合适的位置装个温控,温度一上来就开抽油烟机

网友D:
同意楼上的,燃起灶不建议动原有的机构,直接外加温控是个不错的建议!

楼主:
引用 网友B:
时间久了全是油,孔都堵死了

有想过  但是你想 油烟机的启动信号是煤气灶点火为依据的,可以实现 但是不稳定,还有厨房本来就是油烟的重灾区 烟雾感应器用不了多久,而且等烟雾感应器 感应到了 油烟应该也满大了 ,达不到效果

ATTINY85我买的时候是6快这样吧  主要是我比较懒 ATTINY85这个可以直接用数据线写程序比较简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沙发,遇到同道中人了,一直有这个想法,但没有实践。说起来更好的是烟雾感应,直接在油烟机上动手脚就可以 ...

ATTINY85我买的时候是6快这样吧  模块化的东西 用数据线就可以直接写程序了简单 就是贵了一些
烟雾感应器放厨房用不了多久,而且等感应到了油烟那需要多大哈

楼主:
引用 网友C:
搞那么复杂干什么,灶里面合适的位置装个温控,温度一上来就开抽油烟机

没有你想的那么简单的 你仔细想一下 安装位置是一个问题  灵敏度是一个问题  还有什么温度启动也是一个问题
感应器的选择也是一个问题  比较煤气灶的温度是一个变化的 而且刚刚做饭完温度还是有 没有一个准确的信号

楼主:
引用 网友D:
同意楼上的,燃起灶不建议动原有的机构,直接外加温控是个不错的建议!

其中所以的装置都是建立在原来功能不变的基础上面的。它要做的只是采样然后做出相应的动作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沙发,遇到同道中人了,一直有这个想法,但没有实践。说起来更好的是烟雾感应,直接在油烟机上动手脚就可以 ...

采用模块也是想到后期升级程序方便一些

网友E:
这个灶是真干净!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灶是真干净!

才使用不久  哈哈

网友F:
灶具工作时火盘的温度肯定很高。我觉得用温度传感器比油烟传感器要更可靠

网友G:
感觉esp07比digispark跟贴近点,手机可以控

楼主:
引用 网友F:
灶具工作时火盘的温度肯定很高。我觉得用温度传感器比油烟传感器要更可靠 ...

这个是一定的  但是上面放不一样的锅具  反应的效果就不一样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感觉esp07比digispark跟贴近点,手机可以控

油烟机联网 感觉意义不大 ,需要远程开关油烟机和查看状态的几次不是很多。 不过07是一个好东西,刚刚开始玩单片机玩的种类比较少,有机会多去学习一下

网友:
最好还是把米家的燃气灶拆开看看是什么原理

网友:
之前也想搞联动   见小帖,灶台这种环境不宜搞得太精细,要可靠结实

点火开关旋钮   平时不用的时候在唯一位置上

网友:
保持电磁阀上加一个光偶这样不可以采集到信号了,又隔离了原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