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康] 进口洁碧冲牙器110v插到220v烧毁,拆开看看

楼主(2019-07-06):
美国带来的洁碧冲牙器woterpik 型号wp-660c  。用的是110伏电源,不小心直接插到了220伏上,只几秒钟后拔出发觉已经烧坏。

马上把机器拆开检查,发现外表没有烧坏的痕迹。用万用表查出是保险丝(咖啡的小方块)烧了,去淘宝买了换上,同时买了

220V转换器。通电后只有一个指示灯亮,其他的都没有动静,用表量110v输入正常,二极管整流滤波电容两端是直流170V,是不是有点高了?

再量电机两端没有电压,若直接把滤波电容负端和电机负端(就是那根黑线)连接,电机立刻转动,但按键全部失效。照网上说的

修到这里就算修好了,没有找到继续修下去的贴子。好像不太甘心就此住手,希望各路高人出手相助!

网上插错220伏的多数换保险丝,压敏电阻,整流二极管就修好了。

网友A:
14脚的是单片机还是LM324?有可能是它损坏了

网友B:
好像是两部分,一部分是阻容降压(左侧部分),负责控制部分的单片机工作。另一部分110V是整流滤波电路,直接供电机工作(怀疑是150V左右的直流电机)

网友C:
我买的是欧版,110V/220V通用电压,里面的结构完全不同。欧版里面是有一个模块开关电源,电机是直流12V。但是欧版据说开关电源很容易挂,淘宝修要100+。大神说去买个明纬模块开关电源替换原装就好了,费用大概50。我那个在亚马逊海外购下手,到手320人民币

楼主:
引用 网友A:
14脚的是单片机还是LM324?有可能是它损坏了

谢谢。要是这芯片坏了,就无能为力了。上面没字什么型号也不知道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像是两部分,一部分是阻容降压(左侧部分),负责控制部分的单片机工作。另一部分110V是整流滤波电路,直 ...

谢谢提供思路。

网友:
很山寨的感觉

网友(2019-10-12):
修好了吗,围观

网友:
直接换电源吧,还省得变压了

网友:
阻容电源道是好改,并联的电容改串联即可,也就是电容减半就行!

网友D(2020-03-19):
同样的问题,已经换了保险丝,压敏电阻,接回110v开机只有灯亮,马达没发应..等高人出现..

网友:
我买的洁碧110v,里面没有电路的,就是一个电机,还是交流电机。

网友(2020-10-19):
最后修好了吗?想参考一下。

网友:
先确定控制芯片是否有供电电压,一般用阻容降压供给芯片用的电源,都会有稳压电路,估计这里用的是稳压二极管,你检查一下是不是稳压二极管击穿短路了。

网友E:
网上有些人说是三极管坏了,我用放大镜看了下,Q3和Q4是一样的,丝印未1D,Q1丝印是497.

我的是换了保险丝和R8(1欧姆)和R2(300欧姆)后,灯会亮,按模式时灯会跳转,但马达就一插电就启动,运行电压在100V,感觉不是很够力。

后面不知怎么修了,就还给别人了。

网友(2021-06-15):
引用 网友D:
同样的问题,已经换了保险丝,压敏电阻,接回110v开机只有灯亮,马达没发应..等高人出现.. ...

你买的是老款;交流电机;用料非现款可比!

网友:
引用 网友D:
同样的问题,已经换了保险丝,压敏电阻,接回110v开机只有灯亮,马达没发应..等高人出现.. ...

那个是电机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网上有些人说是三极管坏了,我用放大镜看了下,Q3和Q4是一样的,丝印未1D,Q1丝印是497.

我的是换了保险丝 ...

控制三极管击穿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买的是欧版,110V/220V通用电压,里面的结构完全不同。欧版里面是有一个模块开关电源,电机是直流12V。但 ...

12V电源板多的是;随个弄个装上就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