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拆500型老万用表

楼主(2019-07-06):
收拾地下室,找到一块500型万用表,以前垃圾站5元收的,今天有时间拆一拆,打理干净后,加电无反应,拆拆拆。这烧糊的元件能重新绕线吗?

网友:
可以拉直浸漆重绕

网友:
2楼正解,这是最好的方法

网友:
只是绝缘漆烧糊,重新浸漆绕就行了,对折后绕,抵消电感

网友(2022-08-24):
找了几个,都是没有拆开的全图的,唉!

网友:
看到此图,好怀念20多年前的第一支万用表500型,当时真是当宝贝啊~
以前的仪器工艺差,但用料好;现在仪器工艺好,但用料差。

网友:
用料好,太笨重。

网友:
我的500表还正常服役中,就是有点重,当台表用

网友:
这个有点笨重

网友:
这表有两块,嫌重,换挡要拧两个旋钮,吃灰中

网友:
收藏吧,没有维修的必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