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求助:杂牌液晶显示器开机显示无信号

楼主(2019-07-06):
杂牌液晶显示器,开机显示无信号,换显示器电脑显示一切正常。
拆开驱动板为B.RTMC1B,2025 L
液晶屏为HT190WG1-100,查了一下,好像是京东方的
请问各位大侠,这是什么问题?是驱动板的问题吗?如何解决谢谢
wechat_upload15623970925d2049a40ecc4
wechat_upload15623970925d2049a4e5ada
wechat_upload15623970935d2049a5e462f
wechat_upload15623970945d2049a6d62f4
wechat_upload15623970955d2049a7acf3a

网友:
能显示无信号,应该就是主板坏了,买块二手主板~

网友:
先测量一下12V,5V和3.3V有没有
如果电压正常,那就试一下换电容或者刷程序
如果没有电压,那就一个个元件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