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求助,这个可视门铃怎么外接一个开关可以直接开门

楼主(2019-07-06):
求助,这个可视门铃怎么外接一个开关可以直接开门,门铃是希伯伦,在网上居然还查不到这个牌子的相关资料,真是醉了

网友:
看样子加继电器可以控制,看看还少什么零件了额

网友:
上面标的开锁那里应该加个继电器就行了吧

网友:
没看见开锁继电器啊   这货是单机版本吗

网友:
楼道可视对讲主机?总线的吧,机器好像没有电磁锁接口,单元门主机上有

网友:
看样子是总线制的,不能单纯外接两条线直接开门。

网友A:
楼宇对讲门铃结构差异比较大,有的无论什么状况,直接按“开门”按钮,就可以开门,这种的好办,接出个开关就OK。还有一些是必须外面按了门铃之后,才能按“开门”按钮开门,如果没有人来,按“开门”按钮是没用的,这就比较难办。

网友:
继电器去哪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宇对讲门铃结构差异比较大,有的无论什么状况,直接按“开门”按钮,就可以开门,这种的好办,接出个开关 ...

对,按下门铃才能开锁的平时是没电压的,我弄过这种,按下门铃后还要摘机接听才能开锁,不接听按下是拒绝访问不会开门。拆开看,开门按钮实际是直接短接电话线的

楼主(2019-09-12):
引用 网友A:
楼宇对讲门铃结构差异比较大,有的无论什么状况,直接按“开门”按钮,就可以开门,这种的好办,接出个开关 ...

就是你说的这种情况,必须有人按门铃才能按开锁键开门。量过电压,这几个按钮这里都是一直有电压。电压值似乎还不变的。

网友B:
楼主话没有讲明白吧,图应该是对讲的室内机,你是想在室内机单独控制什么锁吗?一般单元门口机才有这个功能,如果你想在室内机上加的话,可以把报警电路用上,具体看室内机的系统,不然就要魔改了。

网友C:
看图片是内机,开锁SW1位置焊个轻触开关上去,电子锁接在外机上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图片是内机,开锁SW1位置焊个轻触开关上去,电子锁接在外机上就可以了

这里是有开关的,但是直接按了没用,必须等门铃响了按才有用,问题就是不知道哪两条直接接外机电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话没有讲明白吧,图应该是对讲的室内机,你是想在室内机单独控制什么锁吗?一般单元门口机才有这个功能 ...

高手怎么把报警电路用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