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百米生活2刷波讯 成功了m币可以多送你点

楼主(2019-07-06):
买了个仿制的 百米2 参数大家看看  AR9341  闪存有人可以帮助下吗

楼主:
是这样的

网友A:
好几个版本,超级坑爹,其中有些版本能用但是无线网速很差,全看运气。最后发现傲天的好用。可惜就是没什么固件。

网友B:
不假,只是百米找的代工生产的版本比较多,这个黑板还有USB很少见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假,只是百米找的代工生产的版本比较多,这个黑板还有USB很少见

想刷机  不知道怎么搞  是要上编程器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几个版本,超级坑爹,其中有些版本能用但是无线网速很差,全看运气。最后发现傲天的好用。可惜就是没什么 ...

哎   我看了好多帖子 没见一个这样的  刷机爷不敢乱刷

网友:
编程器刷上就行了

网友:
只要有编程器,没什么不敢的

网友:
编程器。关键要备份原机art(或者版本相同的art)

网友C:
搞个编程器,ch341a就行,注意买个flash夹子。把flash吹下。注意切记:记准你的flash朝向,否则回去焊反会烧机器!!看你的flash像16m的,不是的话就买个16m的,原机flash上编程器提取固件,上网搜art提取方法,提取原机art。然后把那片16m的flash上编程器,刷入h神9341的breed(网上有),然后焊回去,开机前的5秒就按住reset,通电,看所有灯狂闪4下就能进breed。刷固件、刷art(否则没无线),完成

求m币!!手打不易!!

楼主:
引用 网友C:
搞个编程器,ch341a就行,注意买个flash夹子。把flash吹下。注意切记:记准你的flash朝向,否则回去焊反会 ...

固件和art有没有推荐的

补充内容 (2019-7-10 16:41):
老哥h神9341的breed就刷百米2 的可以吧

网友D:
这玩意还有假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玩意还有假的。。。。

我也不知道这算不算假。。反正是贴牌蜘蛛侠 闪存是16的  百米2是8M

网友:
波讯固件吧,也可以用superwrt,如果作网桥用2.3g,则可刷witunit(其实就是定制的superwrt),当然也可用其它的,如四海等

网友:
flash反了不会烧机器的吧

网友(2020-01-02):
这个百米2别人改了闪存的

网友:
要上编程器

网友E:
我刷过,成功了,其实原装的做中继也不错。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 ... &extra=page%3D1

网友(2021-02-08):
引用 网友E:
我刷过,成功了,其实原装的做中继也不错。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73253&e ...

没有M币啊,下载不了,能不能发网盘或者邮箱啊,我邮箱1349824872@QQ.com

网友(2022-06-25):
从小黄鱼上面买了2台,不知道怎么刷,楼主成功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