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做一台30V20A的数控电源

楼主(2019-07-06):
玩电机需要一个比较大电流的可调电源,之前那个Leader的18V1.2A线性电源就不够用了
有个数控电源模块,然而没外壳,不好用
因此决定自己做一个新的

先上成品图

背面散热风扇开孔

下面是过程

材料,网购的外壳,明伟电源和睿登模块

这是可调部分,睿登的50V20A数控电源模块
本人对30V以上没大有需求,更需要低压大电流,尤其12V以下的,虽然有俩服务器电源可以输出67A电流,但不好改可调

选了个明伟的电源,这个功率对我来说足够了

36V以下的直流相对还在安全电压范围内
先开风扇散热口,没台钻,孔都是一个个用手电钻钻出来的
先给风扇固定螺丝定位

画好辅助线,便于打孔
整齐了也好看

底部固定孔加散热孔,用螺丝把电源和可调模块拧在底座上,比热熔胶靠谱多了
风扇准备装在后面板上,向外排风,这样冷空气从电源底部抽入,流经内部电源和模块后被风扇抽出,起散热作用
底部进气更不容易进灰尘
人懒没办法,通常做好了东西就懒得再拆了
这样可以节省开盖清灰的次数
大家都拆过带风扇的电器,内部一定很酸爽吧

固定好的电源和模块,螺丝固定非常结实,不容易松动
之前热熔胶固定过一些,有时会掉,不知是没粘好还是高温下胶又化了
总之不是很靠谱

比划以下前面板,放个温度计即可以面板两侧看起来更平衡一些,还可以伪装成室内温度计,长时间不用电源的时候确实显示的就是室内温度
小尾巴开关,本打算旁边加个指示灯,后来干脆换了一个带灯开关,氖泡的,亮起来相当漂亮,比LED指示灯好看
电源输出端子是暂时的,准备用镀金音箱接口

挖空面板,内部全部用航模上的硅胶线连接
最喜欢硅胶线了,又软又耐高温

镀银U型插头,焊上硅胶线,用来连接数控模块和输出端子,以及主电源和数控模块之间连接

半成品,端子还没换,硅胶线先拉出来测试一下输出

换了输出端子,本打算给风扇单独设置一个开关,温度高时手动打开散热,平时关闭以减少噪音
然而后来又改了主意,风扇改装成了温控的,自动根据温度调速,40℃以下最低速转动,温度越高转的越快
风扇是小日本NMB的(瞧这破名字),12V2A的暴力风扇,绝对足够散热了
实际给风扇供电的是单独电源板,电压7V
风扇5V可以启动,6V时风量已经不错了
风扇是通过单独的温度探头调速的
然而图片忘了拍了

总体还算可以吧,毕竟DIY嘛,颜值很难提高,实用才是主要的

谢谢观看

网友A:
漂亮!不玩收音机的话这种电源已经够用了,就是价格有点略贵

网友B:
模块多少钱,哪买的?

网友C:
玩电机?什么电机啊

网友D:
哈哈,台表外壳,哪儿买的的呢

网友E:
我的5005为啥只有表头

楼主:
引用 网友B:
模块多少钱,哪买的?

睿登店里买的,当时138

楼主:
引用 网友D:
哈哈,台表外壳,哪儿买的的呢

某宝,搜塑料仪表外壳,好多卖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的5005为啥只有表头

可能是电流小,直接集成到表头里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漂亮!不玩收音机的话这种电源已经够用了,就是价格有点略贵

有个线性电源,18V1.2A,玩收音机应该够用,但我不玩收音机,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的5005为啥只有表头

5A都是表头模式的

网友:
我买了8005和5020,装了个8005发现一个月用不了一次

楼主:
引用 网友C:
玩电机?什么电机啊

各种小电机啦,空心杯,130,260,370,380之类的,775和887也有
还搞了些航模无刷电机

网友F:
面板和内部还有足够的空间可以装个T12,Type-C快充,我下一个就准备做一个DPH5005+T12+带TC66的Type-C快充

网友G:
引用 楼主:
睿登店里买的,当时138

啥时候买的啊,现在5020都要288了

网友H:
卧槽,5020才138,赶上活动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F:
面板和内部还有足够的空间可以装个T12,Type-C快充,我下一个就准备做一个DPH5005+T12+带TC66的Type-C快充 ...

已经有单独的T12焊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啥时候买的啊,现在5020都要288了

前几个月搞过一次活动,是测试版好像

楼主:
引用 网友H:
卧槽,5020才138,赶上活动了吗?

是呀,其实是130,不是138,记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