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安装NB的液晶电脑显示器支架F80

楼主(2019-07-06):
作为一个需要天天对着电脑工作的工作者,总感觉很难将显示器调到一个舒服的位置,高度,角度。又常常要帮人修理东西,办公桌上总是堆着大量垃圾:工具,零件,仪器。显示器夹杂其中,空余的地方就更小了。

看来坛友的[外设] 花小錢改善坐姿健康~支尔成/NB桌面顯示器支架安裝評測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50021
大受启发,淘宝一查价格不算贵。立马下单,买的最便宜的的型号NB的F80。能够支撑(17-27英寸)内的显示器.

淘宝上购买的,直接原包装就这样送过来了。看来对这样的铁疙瘩很放心,能节约了不少打包成本。

网上这个品牌销量大

单位给配的显示器不大,完全适应

开盖,看过坛友的介绍,基本就了解它,没必要看说明书了。

这个警告标放得不是地方,警告不要直接拉开绑带,应该压着慢慢来放开。实际放绑带上更合理

边夹不适合我的办公桌情况

装饰盖

还是得上洞夹

支架的压缩弹力不是太大,注意别对着自己释放就行。

底座上能安装2个USB的延长口,没给配

先找到一根延长线,扳去一个端口安上

用铁板固定上中心的螺丝柱

办公桌合适位置电钻打个眼,办公桌原本的大圆洞正好用来走线

固定于办公桌的右上角,底座就斜对着自己。

屏幕的安装也很简单,支架是一体的,不需要拆下来拧在屏幕后面。

整个过程只需要一个人就可以 搞掂,先拧靠上的两颗螺丝,然后就能把屏幕直接挂在支架上,最后拧上下面的两颗螺丝就好。就是对于我这显示器,配的螺丝长了些。垫上了2个垫片才没间隙

稍微整理一下,右侧空出好大地方,又能摊了

左侧还是个垃圾堆,明天整理。

网友:
这桌子,也是够乱的哈。

网友A:
这种支架 高度不够。对于19寸左右的 能明显感到显示器抬高了(15厘米左右)。
对于22寸以上的显示器 实际抬高高度比原底座高度高出不超过10厘米
对于27寸以上的显示器抬高高度就只有5厘米左右了,27寸以上这种就实际用途不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支架 高度不够。对于19寸左右的 能明显感到显示器抬高了(15厘米左右)。
对于22寸以上的显示器 实际抬 ...

中心固定的螺丝很长,可以切几层木板加高。

网友B:
很久以前就看上了。貌似价格挺贵的。两个24的显示器 桌上一滩小玩意比你的更乱。清理几天又这样 没动力哒

网友:
以前99块买一个再送一个电视的支架,囤了好几个,现在还有一个闲置,^_^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这种支架 高度不够。对于19寸左右的 能明显感到显示器抬高了(15厘米左右)。
对于22寸以上的显示器 实际抬 ...

你把后面的液压螺丝调下,这样挂比较重的显示器也不会往下压啊。

网友:
搞维修的,没有桌面的垃圾堆,都不好意思说搞维修

网友:
我也是前阵子看了坛友的文章,也买了这个支架,用来安装19寸液晶,感到明显高了不少,不过就像3楼的坛友说的,对于大尺寸的显示器,实际抬高的尺寸就会少很多了,预防颈椎病的作用也就明显减少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C:
你把后面的液压螺丝调下,这样挂比较重的显示器也不会往下压啊。

显示器电源和信号线正好在背面挡住下调一个孔距的位置。
无法下调了,22屏 比原来底座高9厘米左右,其他没啥变化, 像是原来底座垫2本字典的感觉。

网友:
高级货!用上挺方便

网友:
这样比在桌面边沿安装夹具感觉要稳固一些

网友:
这个NB不错,装上立即高大上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显示器电源和信号线正好在背面挡住下调一个孔距的位置。
无法下调了,22屏 比原来底座高9厘米左右,其他 ...

我的老22显示器比现在27的都重,升高的距离也不止你说的这么多,调了螺丝后下降很少。

网友:
可以把显示器底座垫高点

网友:
引用 网友B:
很久以前就看上了。貌似价格挺贵的。两个24的显示器 桌上一滩小玩意比你的更乱。清理几天又这样 没动力哒 ...

哈哈哈哈啊哈哈 桌上一滩小玩意...这话实在是太贴切~ 拆点什么东西就直接扔桌子上了.然后刚收拾没几天就开始乱.然后再收拾...没几天又这样.

网友:
支架还可以,不知道多少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