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海康录像机12V插成了48V,大家看下怎么修

楼主(2019-07-06):
一不小心, POE交换机的 电源和  NVR的电源插反了

48V 插成12V 问题不大,

12V 的NVR插成48V 就不行了。 风扇  像抽搐一样一动一动了

这该怎么修呢

楼主:
上传不了清楚的图片

网友A:
48V  估计硬盘也烧了 看看电源转换部分估计也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48V  估计硬盘也烧了 看看电源转换部分估计也毁了

现在 就是在盘算。 这样怎么修  修的话要多少成本

网友:
个人劝你放弃 还不知道cpu部分有没有一起烧了 自己捣鼓可以 但不要放心里一定要修好

网友B:
硬盘一般烧不了,单换录像机应该不算贵。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硬盘一般烧不了,单换录像机应该不算贵。

48v 已然超过硬盘pcb极限  盘体没坏 pcb也悬

楼主:
引用 网友C:
48v 已然超过硬盘pcb极限  盘体没坏 pcb也悬

硬盘 本来用的就是旧的  坏了没事

这个录像机 倒是才刚过质保一个月 好烦躁

网友:
主要还是看板子上降压电源的承受能力

网友D:
看看保护电路是否起了作用,不然基本没有多大维修价值。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看保护电路是否起了作用,不然基本没有多大维修价值。

从哪里 去查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看保护电路是否起了作用,不然基本没有多大维修价值。

保护电路怎么查呢?? 请问

网友:
废了,没什么用了

网友E:
主板降压现在一般非隔离 坏的可能性大 放弃吧

网友:
外部接头都拔掉,插电看看后面的电路有没有电压。

网友:
维修价值并不高,沿着接错线的接口跑下看看~

网友F:
单程运费而已,海康售后非常哈拉兽,你寄过去,换完主板寄给你,最多不超过一星期

楼主:
引用 网友F:
单程运费而已,海康售后非常哈拉兽,你寄过去,换完主板寄给你,最多不超过一星期 ...

关键过保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主板降压现在一般非隔离 坏的可能性大 放弃吧

修好了  电烙铁 去掉了个IC芯片 估计是起保护作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