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像] 拆一条刚到手HDMI转VGA线

楼主(2019-07-06):
去年入手的威联通453bmini前两天没事瞎设置网络部分整的无法进入管理页面了,机器有HDMI口,但是家里的显示器还是vga的,最后搬到客厅连电视上发现连电视也没用,当初没装HybridDesk Station组件,也白搭,开机没画面,最后重置网络设置才解决,虽然问题解决了,但还是萌生了准备一条HDMI转vga线的念头,看了下不便宜,也不是刚需,就撂下了,最近淘宝能抽到2.5元的红包,也没啥可买的,就把这事又想起来了,于是看了下这个牌子的比较便宜了,本着会过日子的原则,买了一条,8.8元包邮,最后实际付款6.24,到手后感觉很轻,到坛里找了一下以前坛友发的,没忍住就把自己这条拆了,发现天壤之别,下面看图

买的不带音频版本的,外包装,自封袋加标签,不是热塑封的

线外观,没商标,应该是通用模具

HDMI头,有保护帽,拿出来塑料部分就有灰,有点脏

金属部分有氧化,一层雾

vga头

用刀片插入缝隙,很容易撬开,撬开后发现电路板好小,而且电路只有一颗芯片,一颗贴片电容,现在集成度真是高,和坛里其他几位的拆机图比真是精简到了极致

电路板背面,一个标签

正面,一颗芯片,一颗电容

型号是cm6618,但是网上没找到资料,就这些
找时间试一下看看能不能用,看坛友说的没有单独供电的话效果会不好,不知这个什么样呀

网友A:
我之前买的虽然也是山寨,不过还有很多原件,不像你这个真的是精简到极致了。

网友B:
精简到极致了

网友C:
带供电的好点。 这边一笔记本hdmi转vga线 不插供电线动不动黑屏 点不亮。 插上供电就ok了

网友D:
我有个,但我那货只支持1080p输入1080p输出,不支持向下兼容720输入输出720,或者其它复杂分辨率,那么问题来了,我这些老显示器没有支持1080p的vga输入的,所以买来了个鸡肋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有个,但我那货只支持1080p输入1080p输出,不支持向下兼容720输入输出720,或者其它复杂分辨率,那么问题 ...

我的还没试,买回来估计也就留着落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有个,但我那货只支持1080p输入1080p输出,不支持向下兼容720输入输出720,或者其它复杂分辨率,那么问题 ...

刚才试了一下,1440*900可以,再小了没试,清晰度还可以,应个急应该能用,长期不知什么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之前买的虽然也是山寨,不过还有很多原件,不像你这个真的是精简到极致了。 ...

哪家方案没查出来,不过看样集成度还是很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精简到极致了

集成度确实高,一点不多余

楼主:
引用 网友C:
带供电的好点。 这边一笔记本hdmi转vga线 不插供电线动不动黑屏 点不亮。 插上供电就ok了
...

试了下好像还可以,反正留着应急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刚才试了一下,1440*900可以,再小了没试,清晰度还可以,应个急应该能用,长期不知什么样 ...

长期应该没问题,要是芯片热增强散热就行了

网友E:
我也有一个,外观几乎和你这个一抹一样。拿尖嘴钳拆,给手扎了个小洞,流血了。不过我的应该的比你的好一点,里面有两个芯片,元器件一堆。挺复杂的。我这个支持的分辨率挺多的。

网友F:
我买了一个其它品牌的,效果掉渣,闪屏严重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买了一个其它品牌的,效果掉渣,闪屏严重

这个我没长时间试,留着备用的,长时间不知怎么样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也有一个,外观几乎和你这个一抹一样。拿尖嘴钳拆,给手扎了个小洞,流血了。不过我的应该的比你的好一点 ...

下手挺狠啊现在撬东西都不怎么敢把工具对着手,吃过亏,你那个应该是早的方案吧,现在的省成本到极致了,不过集成电路趋势就是高集成度

网友(2020-03-03):
同款长期用没问题

网友:
还有更精简的呢,没有中间的线

网友:
还真想知道里边是啥电路,今天看到了,原来就一个芯片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