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制作充电宝

楼主(2019-07-06):
(图片)

网友:
led放按钮上啊

楼主:
这个充电宝可以更换18650电池,增加水银开关,晃动即可触发输出。设置电压表监视电池情况,在充电口和升压输出端接了一个全桥(只用一半),给电压表供电。在电池地和输出地之间跨接电阻,更换电池后自动激活。

楼主:
总没发帖了,版式变了。

网友A:
怎么看是一个LED灯泡呢?
哪里的水银开关??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怎么看是一个LED灯泡呢?
哪里的水银开关??

就是水银开关啊,大头冲下安装的,充电宝平放时水银球在下面,不会触发,立起来就触发,不用再设置开关了。

网友B:
外壳怎么解决的?

网友C:
水银开关用的巧妙,不过,要是随身携带是不是老是接通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水银开关啊,大头冲下安装的,充电宝平放时水银球在下面,不会触发,立起来就触发,不用再设置开关了 ...

实在是,太孤陋寡闻了
楼主你太厉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外壳怎么解决的?

找了一个首饰盒,亚克力透明材质的,尺寸与3节18650电池相仿,做好的样子还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C:
水银开关用的巧妙,不过,要是随身携带是不是老是接通

开关是触发式的,即使立起来长时间接通也会在一分钟后关断。

楼主:
又做了两个小东西。

逗猫用的激光笔原来是用纽扣电池供电,一星期左右就得更换,太废钱。采用18650电池供电,估计用两个月没问题。

将电池弹片换为弹簧,便于更换,弹片太紧了,这样也非常便于识别正负极。

找了几个USB接口焊在一起,有USB大口、microUSB、type-c,非常便于检测电源输入输出情况。

负极全部焊接在一起,四个接口正极分别引出一个IN4007,给LED指示灯供电。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外壳怎么解决的?

你运气真好

网友D:
现在充电宝效率最高的是哪个方案?

楼主:
引用 网友D:
现在充电宝效率最高的是哪个方案?

我用的是旧充电宝拆下来的板子,没买新的,不过我查了一下,芯片是FP6716,同步整流的,效率应该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