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居] 这洗脸盆能粘住吗?这是什么胶?

楼主(2019-07-06):
公司新安装洗脸盆,今天去安装洗脸盆下水管,当我蹲下来一看……洗脸盆居然没有支撑架!!!这能撑得住吗?这是什么胶?能顶多少年?想象一下,掉下来砸到脚的情景………

网友A:
石材胶,没问题的

网友B:
石材胶,干了特别结实

网友C:
不能说不结实,但是掉下来的也不是没有。

网友:
大桥出现裂缝也用这种胶粘起来的

网友:
看上去,用了挂钩,在那一坨坨的胶里隐约有挂钩的结构

网友D:
洗手别把脚放里太多呗   这玩意只是时间问题  话说单位出事也是工伤

网友E:
操心掉下来找你的麻烦。

网友F:
有三脚架,有螺丝固定在墙里边,应该没问题,可以把盆端出来,看三脚架上的固定螺丝都很粗的

网友:
云石胶,石材专用

网友G:
这个盆沿应该挂住了,胶只是防盆滑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个盆沿应该挂住了,胶只是防盆滑动的

不,不,你不在现场你不知道,旧的有两根铁固定的,这完全是用胶粘住的

网友G:
引用 楼主:
不,不,你不在现场你不知道,旧的有两根铁固定的,这完全是用胶粘住的 ...

这样的话,你还是别碰它,要不掉落是你的责任

楼主:
引用 网友F:
有三脚架,有螺丝固定在墙里边,应该没问题,可以把盆端出来,看三脚架上的固定螺丝都很粗的 ...

可能你理解错了,脸盆是从下面往上顶的,它没有东西撑起来固定的话,光靠胶粘住,时间旧了绝对会掉,因为我看到旧的掉过

楼主:
引用 网友E:
操心掉下来找你的麻烦。

外面人安装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洗手别把脚放里太多呗   这玩意只是时间问题  话说单位出事也是工伤

哈哈!对,应该能顶个4-5年。那时候我不在本公司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这样的话,你还是别碰它,要不掉落是你的责任

我家就是这样固定的不过胶是一圈上满了,已经二年了还好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能说不结实,但是掉下来的也不是没有。

是,时间问题,我看到过老化掉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石材胶,没问题的

不一定吧?我看到过老化掉下来的,就在本公司

楼主:
引用 网友B:
石材胶,干了特别结实

那也看质量好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