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gl3520好还是gl3510好啊?

楼主(2019-07-06):
gl3520好还是gl3510好啊?刚刚买了一个usb3.0的4口hub,里面芯片是GL3510,我原来有要给是GL3520,不知道哪个好?
3510资料比较少,好像说是支持usb3.1,而GL3520支持usb3.0.不知道是不是正确。

网友:
我记得GL3520好,3.0或者3.1都一样,usb规范变更了,限在的3.1就是以前的3.0(貌似现在叫3.2gen1)

网友A(2020-11-29):
gl3523好 但是产品很少       我有个usb硬盘柜就是这个 速度飞快,orico方案的就很糟糕 速度很烂,双任务速度减半 三任务只有几MB/s
还有个vl822应该也很强大 硬盘柜用的,但是也没有hub产品

网友B:
u s b
就是读写平分呀,
2个任务就是一人一半
u s b 是总体500m 1000m
所以你有2个 gen2 10g 那么 单个读写是10g 2个读写就是500m了
这就是usb的特性。
u s b hub 用什么好 看因件,我是vl817 刷了联想固件
目前usb ssd 都还正常
至于说 vl812 就不是太正常。虽然刷了固件,已经解决了大量的读写掉盘降速
3520我是有 还行,只是碰上1153的桥接ssd盘容易降速
jm578 567 基本很少降速

网友:
买过一个3520的hub 最后在芯片上打了个孔 第一次用锂电钻 试试巧劲
后来买了好几个型号的VIA 差点攒了一套 就差810和811

网友C(2021-05-04):
不知道哪里还有3520的产品可以买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u s b
就是读写平分呀,
2个任务就是一人一半

hub 怎么刷固件?是不是拆芯片重写?
还有我打算入手一个 orico VL815 的有源 hub
但是 是5V 供电,值得入手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知道哪里还有3520的产品可以买呢

飚某的805,也就是三角形的,以前有GL3510,目前方案有GL3521,VL817,VL815三种方案随机的,以后可能会换别的方案,不要问我但怎知道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gl3523好 但是产品很少       我有个usb硬盘柜就是这个 速度飞快,orico方案的就很糟糕 速度很烂,双任务速 ...

ASZUNE/艾苏恩出过一款4口的就是GL3523 我买过一个

网友(2022-10-18):
通过几年的使用 C口的usb3.2的更好用 那速度飞快可以跑到 SATA3.0的全速读写

网友(2024-01-05):
GL3510 HUB
外接3A供电
带罗技GPW无线+RKH81无线
实测鼠标偶尔丢帧或延迟怪异
给鼠标接收器单独加延长线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