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万用表9V锂电池的前车之鉴!

楼主(2019-07-06):
市面上万用表用的9V锂电,一般分两种,两节串联8.4V的和单节升压9V的。通过对比使用,我发现一个很严重的问题。
9V升压版的,对万用表有干扰,至少我手里的两块优利德颤都有干扰,开机后,能听到表内有微弱的蜂鸣声!有的表测量小电阻的时候,读数乱不稳,跳动明显!
估计是升压板的原因!
串联的8.4V版没有这个问题!

网友:
加个兀型滤波

网友:
我都是双电池串联用,还省了升压电路。

网友:
这种升降压DC-DC的所谓锂电不能用在敏感设备, 比如那个5号锂电,用在收音机上干扰大的要死

网友:
如果升压电路没有干扰万用表厂家早就做到电路里面了

网友A:
和升压板有关,看你用的哪种升压板

网友:
引用 网友A:
和升压板有关,看你用的哪种升压板

升压板要做到接近电池的噪声恐怕就是后面再接ldo

网友B:
问题来了,怎么判断是升压还是串联的呢?测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B:
问题来了,怎么判断是升压还是串联的呢?测电压?

卖家一般都有描述,标7.4或者8.4V都是串联的,9V都是升压的!电芯一般都是3.7V充满4.2V  。所以,9V不可能串联出来!实在不清楚可以咨询卖家!

网友:
建议2节14500锂电串联,大小刚刚好

网友:
我三块表用的倍量镍镉电池很好

网友C:
为什么不可以升压 ,现在很多万用表直接就是 1.5
v的电池两节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为什么不可以升压 ,现在很多万用表直接就是 1.5
v的电池两节啊

有些表本身就是3V供电的!不需要升压!  而且升压板的,只是我手里的两块表有干扰,四位半的61E低电阻测量读数不稳,仔细听有蜂鸣音,另一块204A三位半,读数没发现问题,但也有蜂鸣音! 至于其它表有没有干扰,我就不敢下结论了!

网友:
串联使用好!。

网友D:
这两块电池那块是升压?那块是串联??倍量?耐杰?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两块电池那块是升压?那块是串联??倍量?耐杰?

耐杰是升压9V的,倍量是串联8.4V的,耐杰也有串联版的,以前倍量也有升压版,到现在好像没有了,只有串联的,耐杰这个升压版的电量还有点问题,充满电装到表上做实验,每天开机10分钟,不到1个月没电了!跟普通电池没啥区别了!甚至觉得还不如普通的!当然,也有可能是个例!但最起码不会再买升压的了!

网友(2020-09-21):
建议2节5号锂电池串联!升压电路有干扰!

网友:
引用 楼主:
耐杰是升压9V的,倍量是串联8.4V的,耐杰也有串联版的,以前倍量也有升压版,到现在好像没有了,只有串联 ...

自信一点,本来就没普通好用

网友(2022-04-11):
我的F117用得坛友的升压方案电池,目前没有发现干扰问题,不用的时候也很省电,但是有一点不爽,就是开机才启动升压,有时候表盘拨快了就开不了机,所以要在第一档等完全开机,然后一切正常。

网友:
升压的一定要看纹波小的,还有,升压芯片的自耗电也要考虑,如果关机后自耗电流超过1MA的电池都用不了多久的.我觉得还是自己制作好,可以选那种能休眠的升压芯片,还有就是静态电流在数十UA内的,都可以考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