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收来的夏普SH04H配件机居然是好的,就是小板坏了充电很慢

楼主(2019-07-06):
这型号的机子我有一部黑色的,屏幕返回键那里有个白斑,
于是就收了块屏幕好的尸体机准备换一下

尸体机,8成新,据说是充不进电,谈了一下价格,98元不包邮收的
但我拿到手充电又是能充的进去的,只不过充的很慢很慢

(注意电池的序列号)

拆开后是这个样子,看样子应该不是第一次拆了

螺丝的话除了图片上的这两种,还有一种是固定边框的那种很小的,还有另外一种是固定尾插的那种很短的
区分还是会很好区分的

先要拆除小板。小板的盖子上是卡槽仓的序列号拉条,一直对这个小结构比较好奇
今天也见到了真面目了

主板就在这,体积还是不小的,
配置的话,高通骁龙820+3G RAM+32G rom支持TF卡
跟我之前的三星S7E差不多,算是还能用的程度吧

电池是索尼的。软件看了一下,损耗18%

尾插是通过BTB连接在小板上,也就是说换尾插不用把小板拿下来
还是挺方便的

屏幕的排线第一次看到这么薄的,这么软的

刚开始怀疑是尾插问题,把尾插拆下来插上插头逐一测试了。是好的
问题在小板或者主板上了

不幸的是,小板和握持传感器排线在一条线上的,这玩意还没单独的配

然后我研究了一下,这是小板问题无解了,只能作罢
其实这个手机为了增加尾插通过的电流,还在多做了两个触点,
现在相当于充电那块,只有这两个触点在工作
D+D-都识别不到,无法进入快充模式或者5V2A的基本充电状态

现在充电只有0.45A,手机上显示是USB充电,比较慢,
3000毫安时的电池要充满电差不多要4-5个小时

先装回去

就这样吧,很意外的又多了一部手机用,下一步的打算是准备把我那部黑色的也拆了
两部手机拼凑一部状态完好的出来,有毛病的那部就当闹钟或者家庭监控用

楼主:
不甘心,又拆开重新弄了,为了方便找线路,我原来那部黑色的也拆开,拿来做参考

前面可能没讲清楚,这里要说明一下安卓手机充电的模式
安卓手机充电有三种模式,
1.尾插如果只有正负极就是USB充电模式,电流被限制在了5V 0.5A。我的这部手机现在的状态就是这样
2.插头上的负责传输数据D+D-是短接的,则充电是标准通用的5V 2A模式
3.手机能识别到充电器的正负极和负责传输数据的D+D-,预设的充电标准能相互吻合,手机则会进入快充模式
电源会根据会根据手机采用的标准不同,状态不同,而做出电压电流的调整

(示意图)

这个手机比较特别,前面也说了,小板是和握持传感器在同一条排线上,BTB座比较多,
光充电的话就经过了3套座子,还有塞到侧面那段很长的排线,
加上后盖又是亚克力的比较软,接触不良、断线的概率会比一般的机子大很多,
不过这次,因为我之前检查了尾插,确定它是好的后,我把检查的地方放在小板和主板上的排线座上.

主板这头的排线的BTB座轻微的变形了,不知道是上一任机主拆解的时候暴力抠坏了,还是本身这个质量问题就不得而知了,
坏的刚好是D+D-那两路接触不好

按道理说换一个座子是最合适的,焊点太小,我这手艺是没有办法修了,干脆直接连锡短接这两个地方

其次就是连接尾插的小板那,可能也是变形了,补焊了几个座子故障依旧,但是只要上面的挡板还压着就接触不良,
这就有点蹊跷了, 没办法,只能把挡板切开,让上面露出来。尾插旁边正负极的小触点我是飞线上去的
由于前面小板的那头是短接了D+D-的,连接电脑传输数据还有QC2.0—9V 2A快充的功能肯定是没了,

但最基本的5V 2A的DC模式充电还是有的,要比原来的USB模式区区只有0.45A的速度要快不少,
2个小时内还是能将这部手机的电池充满的

这块1080P分辨率120hz刷新率的IGZO屏就是这个手机的卖点之一,
色彩饱和度适中,看起来很舒服不刺眼,再加上高刷新率,滑动的时候没有拖影的问题
典型的买屏幕送手机

要充满的状态....电流相比之前,算是正常的数值了

将近100元的骁龙820手机算是捡漏了吧,本以为有一堆问题,
完全是坏的只能做配件,没想到居然还能修的好.

网友:
CPU居然是骁龙820,比我的手机配置还高……

网友:
还不错,450毫安也不慢

网友:
电池也是中国制造

网友:
sharp手机在日本的市场还可以 不过现在日系手机在中国基本都算败北了

网友:
比我的710手机还要厉害啊。。

网友:
821用户表示性能依旧不错就是发热和耗电伤不起

网友A:
握持传感器是干嘛的?

网友:
98值了,配置比偶再用的魅蓝note6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握持传感器是干嘛的?

检测使用状态的,手机拿起来,屏幕会自动点亮。或者手机拿一直在手使用,不会息屏,或者不需要再次解锁屏幕。

网友:
搜了下二手399
值了

网友:
夏普的机器就是屏最优秀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