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松下12V带电量显示的EZ9102电池可以改锂电

楼主(2019-07-06):
如题,请教一下各位大神,这个电池盒到手就是下图这个状态。不知原来这个电量显示是个什么原理,由于导线断了几个头,看不太懂。

楼主:
标题太长未显示完?我是想问换了锂电还能不能用这个电量显示电路?

网友A:
引用 楼主:
标题太长未显示完?我是想问换了锂电还能不能用这个电量显示电路?

里面就是一个简单电压检测功能,不同电压亮不同的灯,建议你直接换掉算了,改成锂电根本就不准了。

去淘宝找“四川黄师傅工作室”,他有那一款挺适合的,我买了两个改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里面就是一个简单电压检测功能,不同电压亮不同的灯,建议你直接换掉算了,改成锂电根本就不准了。

去淘 ...

谢谢大神,看了他的店铺,只有一个万能电量显示,那么大块板你是怎么安放的?可否发个作品出来借鉴借鉴!

网友B:
黄师傅东西都不错,就是太贵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黄师傅东西都不错,就是太贵了

看的出来,都是黄师傅精挑细选过的,省去了网友自己到处摸索的工夫,价格高点也是必然的哈